关于M41T81实时时钟芯片代码调试问题,没有返回值

楼主(2021-09-22):
各位大神,谁有调试成功的M41T81程序 ,我的怎么读不出来值呢?没有返回值,M41T81初始化程序死机

程序如下:(其它程序略)
/////////////////////////////////////M41T81初始化程序//////////////////////////////////////////////////////
        //----------  RTC M41T81S-------------
                Rtc_Write_Nbyte(0xD0, 0x00, time_wr_buf,8 );        // 写入时间日期
                Rtc_Write_1byte(0xD0, 0x01, 0x00);                        //
                Rtc_Write_1byte(0xD0, 0x0c, 0x00);                        // 清除HT位,当掉电发生时,允许更新当前时钟
        //-------------------//读取M41T81时间-----------
                Rtc_Read_Nbyte(0xD1,0x00);                   //读取M41T81时间
/////////////////////////////////////////////////////////////////////////////////////////

/*-----------------------------------

    MCU:STC12LE5A60S2 @22.1184M晶振【原程序】【改成STC12C5608AD,11.0592晶振,延时也缩小一半,其它未变动】
    RTC:M41T81S
    外部中断0(P3.2)启动按键脚
----------------------------------------*/
/*
#include "STC12C5410AD.H "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

#ifndef _M41T81RTC_H
#define _M41T81RTC_H

sbit  RTC_SDA = P1^7;        //时钟芯片 SDA控制
sbit  RTC_SCL = P1^6;        //时钟芯片 SCL控制

        /*=====年月日周时分秒 0.1秒=====
        time_wr_buf[7]=year,time_wr_buf[6]=month,time_wr_buf[5]=day,time_wr_buf[4]=week,
        time_wr_buf[3]=hour,time_wr_buf[2]=minute,time_wr_buf[1]=second,time_wr_buf[0]=tenth
        */

unsigned char time_wr_buf[8]        =        {        20,00,10,20,2,21,9,21        };                                                         // 时钟初始值2021年9月21日,星期二,20点10分00秒20分秒
unsigned char time_rd_buf[8]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F_Flag=0;        //数据应答标志

// #define  BUF_LENTH  128                //定义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 unsigned char  uart0_wr;                           //写指针
// unsigned char  uart0_rd;                           //读指针
// unsigned char  xdata         RX0_Buffer[BUF_LENTH];        //接收缓冲
// bit  B_TI;

/*=====函数定义=====*/
//void Uart0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delay1us);         //us级延时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Delay1);          //ms级延时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串口发送单个数据

//====时钟芯片相关操作函数=============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ck(void);
void Nack(void);
void Check_Ack(void);
void Write_Bit0(void);
void Write_Bit1(void);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unsigned int  HEX2BCD(unsigned int hex_data);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char bcd_data);

void Rtc_Read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
                        //void Rtc_Read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
void Rtc_Write_1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void Rtc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umber);

//============================================================================
//================== 延时函数 us级别延时函数,不准==============================
/*
                        22.1184MHz晶振下实测:
DelayNus(1)时:2.4us        DelayNus(2)时:3.2us        DelayNus(3)时:3.8us        DelayNus(4)时:4.5us
DelayNus(5)时:5.3us        DelayNus(6)时:6.0us        DelayNus(7)时:6.7us        DelayNus(8)时:7.4us        */
//----------------------------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delay1us)
{
        while(delay1us--);
}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Delay1)        //1ms延时,22.1184M晶振
{
        unsigned int mDelay2;
        for(;mDelay1>0;mDelay1--)
        {
           for(mDelay2=0;mDelay2<2000;mDelay2++)   {;;}
        }
}

//============================================================================
//============================================================================

/************************************************************
*   函数名称:void Start(void)
*   功    能:IIC总线开始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tart(void)
{
        RTC_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Nus(1);
        RTC_SCL=1;
                                        DelayN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RTC_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RTC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DelayNus(1);
}

//=====================================================================================
/************************************************************
*   函数名称:void Stop(void)
*   功    能:IIC总线停止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top(void)
{
        RTC_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Nus(1);
        RTC_SCL=1;
                                        DelayNus(5);
        RTC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Nus(1);
}

//=======================================================================================
/************************************************************
*   函数名称:void Ack(void)
*   功    能:主器件为接收方,从器件为发送方时,从器件等待主器件的应答信号(单片机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ck(void)
{
        RTC_SDA=0;          //数据线保持低,时钟线发生一次从高低的跳变,发送一个应答信号
                                        DelayNus(3);
        RTC_SCL=1;
                                        DelayNus(5);                  //>4us
        RTC_SCL=0;
                                        DelayNus(3);
}

//============================================================================================
/************************************************************
*   函数名称:void Nack(void)
*   功    能:主器件为接收方,从器件为发送方时,非应答信号(单片机发送非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Nack(void)
{
        RTC_SDA=1;        //数据线保持低,时钟线发生一次从高低的跳变,没有应答
                                        DelayNus(3);
        RTC_SCL=1;
                                        DelayNus(5);  //>4us
        RTC_SCL=0;
                                        DelayNus(2);
}

//==========================================================================================
/************************************************************
*   函数名称:void Check_Ack(void)
*   功    能:IIC器件应答信号检查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111111
************************************************************/
void Check_Ack(void)
{
        F_Flag=0;
        RTC_SDA=0;
        RTC_SCL=1;
                                        DelayNus(3);
        if(RTC_SDA==0)
        {
            RTC_SCL=0;
                                                        DelayNus(3);
        }
        else
        {
                 F_Flag=1;
            RTC_SCL=0;
                                                        DelayNus(3);
        }
        RTC_SDA=1;
}

//============================================================================================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Bit0(void)
*   功    能:向IIC总线写0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_Bit0(void)
{
        RTC_SDA=0;
                                        DelayNus(1);
        RTC_SCL=1;
                                        DelayNus(5);
        RTC_SCL=0;
                                        DelayNus(2);
}

//============================================================================================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Bit1(void)
*   功    能:向IIC总线写1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_Bit1(void)
{
        RTC_SDA=1;
                                        DelayNus(1);
        RTC_SCL=1;
                                        DelayNus(5);
        RTC_SCL=0;
                                        DelayNus(2);
}

//==============================================================================================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功    能:IIC写一个字节子程序
*   入口参数:uchar Data
*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0) Write_Bit1();
                                        else  Write_Bit0();
          Data=Data<<1;
        }
}

//==============================================================================================
/************************************************************
*   函数名称:uchar Read_Byte(void)
*   功    能:从IIC总线读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111111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nn=0xff;
    unsigned char j;

                RTC_SDA = 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j=0;j<8;j++)
     {
            RTC_SCL = 0;
                                                        DelayNus(10);

                                                if(RTC_SDA==0)
              {
                nn<<=1;
                nn=(nn&0xfe);
                RTC_SCL=0;
                                                                        DelayNus(5);
                }
            else
              {
                nn<<=1;
                nn=(nn|0x01);
                RTC_SCL=0;
                 DelayNus(5);
              }
     }

                 RTC_SCL=0;
      DelayNus(1);

                 return(nn);
}

//===============================================================================================
/************************************************************
*   函数名称:uint HEX2BCD(unsigned int hex_data)
*   功    能:HEX转为BCD子程序
*   入口参数:uint hex_data
*   出口参数:bcd_data
************************************************************/
unsigned int HEX2BCD(unsigned int hex_data)
{
        unsigned int bcd_data,temp;

        temp = hex_data%100;
        bcd_data = ((unsigned int)hex_data)/100<<8;
        bcd_data = bcd_data|temp/10<<4;
        bcd_data = bcd_data|temp%10;

        return(bcd_data);

}

//=================================================================================================
/************************************************************
*   函数名称:uchar BCD2HEX(unsigned char bcd_data)
*   功    能:BCD转为HEX子程序
*   入口参数:uchar bcd_data
*   出口参数:uchar hex_data
************************************************************/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char bcd_data)
{
        unsigned char hex_data;

        hex_data = ((bcd_data>>4)*10+(bcd_data & 0x0f));

        return(hex_data);

}

//=================================================================================================
/************************************************************
*   函数名称:void Rtc_Read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
*   功    能:RTC读N个字节子程序
*   入口参数:Slave(IIC器件地址),Address(起始地址),Array(读数据存放的数组),Number(读取的字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Rtc_Read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data0=0, i=0;

        do{        Start();        Write_Byte(Slave);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do{                                                Write_Byte(Address);Check_Ack(); }                while(F_Flag==1);
        do{        Start();        Write_Byte(Slave+1);Check_Ack(); }                while(F_Flag==1);

        time_rd_buf[0] =         Read_Byte();        Ack();                                //读RTC 0.1秒
        time_rd_buf[1] =         Read_Byte();        Ack();                                //读RTC 秒
        time_rd_buf[2] =         Read_Byte();        Ack();                                //读RTC 分
        time_rd_buf[3] =         Read_Byte();        Ack();                                //读RTC 时
        time_rd_buf[4] =         Read_Byte();        Ack();                                //读RTC 星期
        time_rd_buf[5] =         Read_Byte();        Ack();                                //读RTC 日
        time_rd_buf[6] =         Read_Byte();        Ack();                                //读RTC 月
        time_rd_buf[7] =         Read_Byte();        Ack();                                //读RTC 年

/*
        for(i=0;i<n;i++)
        {
                data0 = Read_Byte();                //从IIC总线读一字节数据
                Ack();                                                                        //应答信号
                        Array = BCD2HEX(data0);
                        time_rd_buf[n] = Array;

        }
*/

        Nack();                                                                          // 非应答信号
        Stop();
}

//=================================================================================================
/************************************************************
*   函数名称:void Rtc_Write_1byte()
*   功    能:RTC写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u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出口参数:无
************************************************************/
void Rtc_Write_1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do{Start();Write_Byte(Slave);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do{                                Write_Byte(Address);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do{                           Write_Byte(Data);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检查应答位

   Stop();
}

//=======================================================================================================
/************************************************************
*   函数名称:void Rtc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umber)
*   功    能:RTC写N个字节子程序
*   入口参数:u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umber
*   出口参数:无
************************************************************/
void Rtc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i;

   do{Start();Write_Byte(Slave);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  //开始->写IIC器件地址->检查应答位
   do{                                Write_Byte(Address);        Check_Ack();        }                while(F_Flag==1) ;          //送起始地址->检查应答位

   for(i=0;i<Number;i++)                //写Number个数据
    {
                        do{Write_Byte(HEX2BCD(*Array));        Check_Ack();}        while(F_Flag==1);
                        Array++;
    }

                Stop();
}

#endif

网友A:
按要求, I2C 通讯都必须配备 <= 4.7K的上拉电阻。如果在一个I2C总线上,存在多个从机,上拉电阻要酌情减小。所以检查一下你上拉电阻有没有到位。同时I2C传输上拉一般迁就从机电压,主机采取开漏模式。

楼主:
是在3G路由器上拆下来的 M41T81模块,接在原路由器上,电脑上能能正常显示系统时间的,我用STC12C5A60S2@22.1184M晶振试了,返回值不是00,就是FF。可能是延时不对,M41T81对时序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 I2C 通讯都必须配备

感谢回复 ,要STC最小系统测试的, 有10K电阻上拉的。

网友B:
void Check_Ack(void)
应答函数都是错误的,应答是等待,不是延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应答是等待从机的SDA出现低电平,视为应答
但并不是延时就有低电平,延时之后不一定会有低电平的
参考一下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写入器件的应答信号由从机给出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int k;
         temp=byte;
        SCL=0;
        Delay();
                 for(i=0;i<8;i++)
                         {
                        if(temp&0x80)SDA=1;
                        else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temp=temp<<1;
                        }
        SCL=1;                   //给出一个上升沿,用于产生应答信号
        Delay();
        SDA=1;
        while((SDA==1)&&(k<1000))
                {
                k++;
                Delay();
                } //等待SDA出现低电平,出现低电平就表示器件已经应答
        SCL=1;
        SDA=0;
        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