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中电感电容的作用?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电源电路的作用吗?

网友A(2021-09-22):
这是个纹波过滤电路,+12V与-12V相差24V。

网友B:
电感隔离高频流动,电容消除电感隔离后剩余的高频信号,整体是滤波电路,从参数上看应该是10MHZ以上防止高频辐射的线路

网友C:
经常用于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中,通过电感隔离分开,电容就是滤波的作用

网友D:
这是个电源滤波电路,去除尖峰干扰。
下面的R67是布线的技巧之一:
实际电路中GND与DGND相通的,但又必须“隔离”,如果直接连通,则自动布线或检查时会无法区分并隔离,两者会混在一起。
有了R67,则两者就分成了两个网络,彼此不通。
最后必须导通时,用R67,选择一个适当点(需要电子设计功底),将两者连接在一起。

网友E:
共模,抗干扰电路。。

网友F:
这个是典型的LC滤波电路

网友G:
典型LC过滤电路

网友H:
各位描述的太好了,佩服佩服

网友I:
开关电源中用上面的LC滤波比较常见, 开关电源中的高频noise分量较多,LC对高频的滤波效果较好

网友J:
很有启示意义!

网友J:
很有启示意义,很开阔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