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817D电路的看法对吗?

楼主(2021-09-22):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如图在PC817D的输引脚接了个电阻,电阻前面是12伏电源电压,对于这个元件来说电源电压值没限制对吧?只要流入817D的电流不超过50亳安就可以是吗?是不是可以粗略的认为817就是一个二极管,一般高电压(比如220一500V)都可以,只要不超过允许的电流就行,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完全正确,聪明。
U1:A-K就是一个LED灯,你只要能让它亮、灭就可以了!

网友B:
也有耐压要求哦,反向电压等

网友C:
理解是对的,但是,接的时候,电阻最好大一点,然后,开关这里最好电容去个抖,不然后极可能会有段时间的反复通断。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D:
电阻功率也有要求啊,另外开关那里接个电容防抖是比较好的

网友E:
对的,不过还是要留足余量,光耦是电流型隔离元件,最好取中间值,方便上下调整

网友F:
说白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只是光被封装了起来。你怎么用普通的LED灯,就可以怎么用这个AK两级,当然反接是不起作用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