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C语言循环缓冲队列实现

楼主(2021-09-22):
typedef struct {
    u8 head;
    u8 tail;
    u8 len;
}ListSt;

#define UART_BUFF_SIZE 100
u8 g_listBuff[UART_BUFF_SIZE];
ListSt g_uartListTcb = {0};

void AddItem(u8 dat)
{
    if (g_uartListTcb.len == UART_BUFF_SIZE)
    {
        return;
    }
    g_listBuff[g_uartListTcb.tail] = dat;
    g_uartListTcb.len++;
    (g_uartListTcb.tail++) %= UART_BUFF_SIZE;
}

u8 GetItem(void)
{
    u8 ret;
    if (GetItem() == 0)
    {
        return;
    }
    ret = g_listBuff[g_uartListTcb.head];
    g_uartListTcb.head++;
    g_uartListTcb.head %= UART_BUFF_SIZE;
    g_uartListTcb.len--;
    return ret;
}

u8 GetItemRemain(void)
{
    return g_uartListTcb.len;
}

网友A:
你应该定义多个结构体BUF去进行循环,现在还不是很完美

楼主(2021-11-08):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定义多个结构体BUF去进行循环,现在还不是很完美

请问,大概什么思路?多加一个buf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B:
GetItem需要优化,这里不管队列是不是空都有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