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现在有一个C语言程序代码,想要增加另一个代码的功能,怎样将两个程序合并为一个?

楼主(2021-09-22):
关于智能门单片机设计,想要加一个可选门铃功能,怎么弄呀

网友A:
黑友分享的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友分享的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视频看不了,是我电脑问题吗

网友B: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2、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3、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4、在按框图写程序。

网友C:
на Java это реализуется проще всего, а с С+ и С насколько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будут проблемы

在Java上,这是最容易实现的,而C+和据我所知,这将是一个问题

网友D:
多个功能分别写,逐个调用!
如果遇到需要公用东东,但设置又有冲突(不同),就按地板说的做。

网友E:
将单个功能写入1个函数,用函数指针调用

网友F:
写一个关于门铃模块的独立程序,然后在keil文件夹里将这个函数路径添加进去,在主函数里进行调用即可

网友G:
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或者一个.c和.h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