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一个有符号数,-128再减1的结果,是0还是127?

楼主(2021-09-22):
对于8位单片机,一个有符号数,-128再减1的结果,是0还是127?我的计算结果是127,计算结果如下:-128的补码是10000000,-1的补码是11111111,-128+(-1)=10000000+11111111=(1)01111111,结果是127。为什么有人说结果为0?请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128   就是 0x80   -1 就是 0xff    0x80 + 0xff  = 0x7f  = 127。

最后,陈述要清晰,看了好几遍,看了你的分析,才看明白

一个有符号数,-128再减1的结果,是0还是127?
你这个逗号加上“再”字,误导我好久,一直认为你在说  x-128-1 = ?
看你的分析,应该写成:
一个有符号数: -128减去1的结果,是0还是127?

网友B:
定义一个变量
赋值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1
输出
结果就出来了,整个结果在开发板进行,几分钟的事

网友C:
-128减1等于0,0加1等于-128?

网友D:
windows 自带计算器 程序员模式,分分钟的事

网友E:
这种问题,有一个好的判定方式,无需计算,秒出答案:
凡循环的东东,照着圈子走就是了。
限制了位数,只能循环计数:0,1,2……,127,-128,-127,……,-1,【0,1,……】
你现在是-128,它旁边是什么?不会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