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0AD单片机智能小车代码与原理图资料

楼主(2021-09-23):
// 注:以下文档的 TAB 为 2 个字符!

/*------------------------------------------------------------------------
        此项目为“寻迹小车”的升级,在结构上作了改进,码盘从10(20)个/圈提高到 50(100)个圈;
同时,改进了电机的驱动防护逻辑,既能实现电机的四个状态,保证不短路,还可以使PWM控制的
软件耗费大大减少,而且一个电机只需使用3个I/O口(原来为 4个)。

        其余没做大的改动,所以程序只要要修改的是电机驱动部分。

        为了能使用PCA硬件实现PWM,以便于使用RTOS,暂时取消PWM的频率修改功能,日后有更好的方案再考虑。

因为程序要支持寻迹的所有功能,所以将程序分成模块化,便于阅读和调试。
程序分为:
        1) 主控程序 —— 调度所有消息,初始化系统
        2) 电机驱动模块 —— 包含所有与电机驱动有关的函数,接受不同的控制命令,并付诸实施;
        3) 轨迹采样模块 —— 包含所有与轨迹采样有关的处理,结果为与处理后的轨迹状态;
        4) 走轨迹控制模块 —— 读取轨迹采样所获取的信息,根据需求和策略输出相应的电机控制命令;将调试的相关功能也纳入此模块。

资源分配:
        Timer 0 ——  系统时基, 1ms
        Timer 1 ——  串口波特率

------------------------------------------------------------------------*/

#pragma PR
#pragma OT(5,size)

#pragma Listinclude
#pragma code

#include <E:\dingqi\keilc51\inc\math.h>

#include <STC12C5410AD.h>                                /* STC12C5410AD 的头文件*/

#include <Port_Def.H>

#include <ComConst.H>

#include <CM_Const.H>

#include <CM_Var.H>

void init_hardware(void);                                                                                        // 硬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var(void);                                                                                                    // 初始化变量
void feed_watchdog(void);                                                                                        // 清看门狗计数器

extern void init_LineCtrl_Hardware(void);                                                                                        // 初始化轨迹控制模块用硬件
extern void init_LineCtrl_Var(void);                                                                                                    // 初始化轨迹控制模块用变量
extern void lineCtrl_proc(unsigned char ucMessage);                                                // 轨迹控制部分处理入口函数

extern void init_MotorDrv_Hardware(void);                                                                                        // 初始化电机驱动模块用硬件
extern void init_MotorDrv_Var(void);                                                                                                    // 初始化电机驱动模块用变量
extern void calOutValue(unsigned char No);                                                                                // 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
extern void calSpeed(void);                                                                                                    // 计算转速
extern void proc_Stop(unsigned char No);                                                                                        // 处理行走脉冲计数
extern void proc_PID_Ctrl(unsigned char No);                                                                        // 处理PID控制

extern void init_LineSamp_Hardware(void);                                                                                        // 初始化轨迹采样模块用硬件
extern void init_LineSamp_Var(void);                                                                                                    // 初始化轨迹采样模块用变量
extern void lineSamp_proc(void);                                                                                                    // 轨迹采样处理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hardware();

        init_var();

        EA = TRUE;                // 启动中断,开始正常工作

        while(1)
        {
                if(gb_CheckM1StopCnt)
                {
                        gb_CheckM1StopCnt = FALSE;
                        proc_Stop(MOTOR1);                                                                                // 处理行走脉冲计数
                }

                if(gb_M1CalOutValue == TRUE)
                {
                        gb_M1CalOutValue = FALSE;
                        calOutValue(MOTOR1);                                                                        // 根据变化后的参数计算电机输出控制数据
                }

                if(gb_CheckM2StopCnt)
                {
                        gb_CheckM2StopCnt = FALSE;
                        proc_Stop(MOTOR2);                                                                                // 处理行走脉冲计数
                }

                if(gb_M2CalOutValue == TRUE)
                {
                        gb_M2CalOutValue = FALSE;
                        calOutValue(MOTOR2);                                                                        // 根据变化后的参数计算电机输出控制数据
                }

                if(gb_calSpeed)
                {
                        gb_calSpeed = FALSE;
                        calSpeed();                                                                                                    // 计算速度
                }

                if(gb_SpeedOk)
                {
                        gb_SpeedOk = FALSE;
                        if(gb_EnablePID)
                        {
                                proc_PID_Ctrl(MOTOR1);                                                        // 根据速度值计算PID控制值
                                proc_PID_Ctrl(MOTOR2);                                                        // 根据速度值计算PID控制值
                        }
                }

                if(gb_NewData)
                {
                        gb_NewData = FALSE;
                        lineCtrl_proc(NEW_RCV_DATA);                // 处理数据接收
                }

                if(gb_SampleStart)
                {
                        union
                        {
                                unsigned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uiTemp;

                        uiTemp.b[0] = TH0;
                        uiTemp.b[1] = TL0;
                        if(uiTemp.all > (TIME1ms_C + SAMP_LED_ONTIME))
                        {
                                gb_SampleStart = FALSE;
                                lineSamp_proc();                                                        // 处理轨迹采样
                        }
                }

                if(gb_NewSampData)
                {
                        gb_NewSampData = FALSE;
                        lineCtrl_proc(NEW_SAMP_DATA);                                                        // 处理轨迹采样数据
                }

                if (gb_1msFlag==TRUE)
                {
                        gb_1msFlag=FALSE;

                        gc_LED_Time_Cnt--;
                        if(gc_LED_Time_Cnt ==0)
                        {
                                gc_LED_Time_Cnt = LED_ON_OFF_TIME;
                                gb_WorkDisp = ~gb_WorkDisp;
                        }

                        gc_ui1msCnt--;
                        if(gc_ui1msCnt==0)
                        {
                                gc_ui1msCnt=WDTTIME_C;
                                feed_watchdog();
                        }

                        gc_ucMeaSpeedTimeCnt--;
                        if(gc_ucMeaSpeedTimeCnt ==0)
                        {
                                gc_ucMeaSpeedTimeCnt = MEA_SPEED_PERIOD;
                                gb_calSpeed = TRUE;
                        }
                }
        }
}

/********** 模块自用函数 **************/

// 以下函数只由模块自身使用,别的模块不用声明。

/********************************************/
/*名称:         init_hardware                                                                                        */
/*用途:  硬件初始化函数                                                                      */
/*说明:         初始化所有相关的硬件状态                                                */
/********************************************/

void init_hardware(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CLK_DIV = CLKDIV1_C;

        /* 初始化I/O口*/
        P1M0 = P1M0_C;
        P1M1 = P1M1_C;

        P2M0 = P2M0_C;
        P2M1 = P2M1_C;

        P3M0 = P3M0_C;
        P3M1 = P3M1_C;

        /*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T0MODE1|T1MODE2;                // Timer0工作在模式1 ,16位定时,Timer1 工作在模式 2 ,8位重加载,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AUXR&CLR_T0X12_C;        // Timer0 工作在12分频

        TCON = 0;                                                                        /* 未使用外部中断,所以不用定义中断的触发方式 */

        TH0 = TIME1msH_C;
        TL0 = TIME1msH_C;
        TR0 = TRUE;

        /* 初始化中断 */

        IE = EnT0_C;                                                                                                    // 此处只允许 Timer0 中断,其它由各模块自身决定

        IPH = NOIP_C;                                                                                                    // 此处不设优先级,有各功能模块自身设定
        IP = NOIP_C;

        /* 初始化轨迹采样模块所需硬件 */

        init_LineSamp_Hardware();

        /* 初始化轨迹控制所需硬件 */

        init_LineCtrl_Hardware();

        /* 初始化电机驱动所需硬件 */

        init_MotorDrv_Hardware();

        /* 看门狗初始化程序 */

        WDT_CONTR = Watchdog_C;                                                                // 设置 WDT 分频
}

/********************************************/
/*名称:        init_var                                                                                                    */
/*用途: 变量初始化                                                                                      */
/*说明:        初始化全局变量                                                                                        */
/********************************************/

void init_var(void)
{
        // WDT参数初始化
        gb_1msFlag=FALSE;
        gc_ui1msCnt=WDTTIME_C;
        gc_LED_Time_Cnt = LED_ON_OFF_TIME;

        /* 初始化轨迹采样模块用变量 */
        init_LineSamp_Var();

        /* 初始化轨迹控制所用变量 */
        init_LineCtrl_Var();

        /* 初始化电机驱动所用变量 */
        init_MotorDrv_Var();
}

/********************************************/
/*名称:        feed_watchdog                                                                                                */
/*用途: 喂狗程序                                                                                              */
/*说明:        请参照STC12C5410的喂狗方法说明                        */
/********************************************/

void feed_watchdog(void)
{
        WDT_CONTR = CLRWDT_C;
}

// ------------- 中断处理程序 ---------------------

/********************************************/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               */
/* 说明:  1ms 中断一次,                                                                         */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TIME1msH_C;
        TL0 = TIME1msL_C;

        gb_1msFlag = TRUE;

        gb_EnSample = ~gb_EnSample;
        if(gb_EnSample)
        {
                gb_Sample = EN_Sample;                                                                                        // 打开采样LED
                gb_SampleStart = TRUE;
        }
}
\032

代码和原理图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