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物理管脚问题

楼主:
本人STM32新人从来没学过   在学过51单片机的情况下实习被迫用32写一个程序
程序里面有一个功能是按下4*4矩阵键盘显示一个数字
我们都知道4*4矩阵键盘有8个接口x1-4  y1-4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给这几个口去分配管脚 GPIO_PIN_X

如何在程序里写
图一是c文件里的定义
图二是h文件里的定义

一

二

网友A(2021-09-23):
你已经定义了PD0-3做输出口,PD4-8做输入口。

网友B:
看你上一个帖子,你都用上fpga了,怎么跳回STM32了。提醒下,百度按键矩阵可能有你要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定义了PD0-3做输出口,PD4-8做输入口。

谢谢你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  如果想把PD改成别的口需要改什么呢

网友D:
改时钟,改端口,可能还需要remap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