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什么我的定时器计数累加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个PID输出PWM控制温度的程序
但是为什么程序始终进不去算法函数
是不是定时器2和定时器3的中断有冲突
麻烦大佬帮我看下
程序在User里面

网友A(2021-09-23):
这个是源程序

网友B:
你这也没有定时器3的相关信息 阿,只有定时器2的信息,无法判。补充,刚开始没看清楚,下边有我的观点

网友C:
TIM_GetFlagStatus的返回值有什么含意?
既然你的函数都已经放在中断中
直接运行if(st!=0)内的东东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判断st的值?

网友B:
定义的时候重映射,而且我觉得要定时器3全部映射,你现在是部分映射,怕是PWM的功能没有启用

网友D:
记住:永远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占用时间长的函数!
中断只做标记,在主函数中,根据标记执行相关的程序,完成后清除标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义的时候重映射,而且我觉得要定时器3全部映射,你现在是部分映射,怕是PWM的功能没有启用

TIM3的CH2通道部分映射对应管脚PB5,有PWM输出

网友B:
这个可以明确PB5你可进行TIM3的引脚重映射。重映射后的操作参考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                //重映射相应的外设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BaseStructure);
        TIM_Tim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400;
        TIM_Tim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Cmd(TIM3,ENABLE);

网友E:
串口打印变量值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