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的串口中断接收数组出现接收失败(程序很简单,是否有逻辑问题)

楼主(2021-09-23):
程序功能就是单片机接收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的 adbcd ;将接收的数据放入数组 Rec_array[]
通过 if(0 == memcmp(Rec_array, "abc", 3)) 语句,翻转 LED ;

正常情况是数组存放了 {a,b,c,d,e}; 前三项 abc对应正确,led翻转

但是接收数据,在 if(0 == memcmp(Rec_array, "abc", 3)) 识别时数组里只存放了 {b,0,0,0,0};
想做到 发送-abcde-五位,led翻转,再发送-aaaaa-不翻转,再发送-abcee-翻转

程序结构很简单:一个usart函数,一个mian函数
usart.c文件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define Code_Max 5//最大值 5
u8 Rec_array[Code_Max];//存放数组
unsigned int Code_Cnt = 0;//数组变量

/*中断初始化*/
static void USART1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串口GPIO时钟*/
        USART_APBxClkCmd(USART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SART_TX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T_RX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串口GPIO初始化*/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1_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开启串口时钟*/
        USART_APBxClkCmd(USART_CLK,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x,&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x,USART_IT_TXE,DISABLE);

        USART_Cmd(USARTx,ENABLE);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x,USART_IT_RXNE) != RESET)
        {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x);
                Rec_array[Code_Cnt] = data;//存放到数组
                Code_Cnt++;
                if(Code_Cnt >= Code_Max)
                {        Code_Cnt = 0;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x, USART_IT_RXNE);
        }
}
/*串口接收数据函数*/
void USART1_Recive(void)
{
        Code_Cnt = 0;
        if(0 == memcmp(Rec_array, "abc", 3))
        {
                LED_BLUE;
        }
        if(0 == memcmp(Rec_array, "bca", 3))
        {
                LED_RED;
        }
        Rec_array[0] = Rec_array[1] = Rec_array[2] = Rec_array[3] = Rec_array[4] = 0;
}

usart.h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SARTx                       USART1
#define 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USART_Baudrate               115200

#define        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S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US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Recive(void);

#endif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uration();
        while (1)
        {
                USART1_Recive();
        }
}

网友A:
void USART1_Recive(void)
{
    Code_Cnt = 0;    //错误:该全局变量一直被清除;导致只有Rec_array[0]值
}

网友B:
若要比较串口接收的字串
加上结束符或定时器来确认传输结束比较好
结束符:
每次传输都在结尾加上特定字符如:';'分号(abcde;)
if(data == ';')Trans_Done = 1;

定时器:
建立一个1ms定时器,在串口中断中重载定时器并开始计时
在定时器中关闭定时器并Trans_Done = 1;

while(1)
{
if(Trans_Done)
{
Trans_Done = 0;
USART1_Recive();
}
}

网友C:
画个流程图,先走通流程,而后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