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垃圾桶程序求思路

楼主(2021-09-23):
求思路:采用红外传感器,将手或物体靠近感应窗口(垂直方向)上方25-35cm处,约0.5秒后,桶盖会自动打开,待垃圾投入3-4秒后桶盖又会关闭。如手或物体不离开感应区,桶盖将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指示灯在平时等待状态时,呈现红色闪烁信号(每3秒闪烁一次)。指示灯在开盖时呈红色常亮状态,指示灯在关盖后进入待机状态。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命题就已经是思路的一步分了。
你先提出一个方案,即使不成熟也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或许能形成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B:
红外传感器电路有很多种。
A.只能检测是否有障碍物,感应距离由电位器调节。
B.可检测感应距离,带抗干扰调制,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C:
思路的话, 参考 感应门
人靠近开门, 人没过去,不关门,等到人过去了之后,多少秒,关上垃圾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传感器电路有很多种。
A.只能检测是否有障碍物,感应距离由电位器调节。
B.可检测感应距离,带抗干扰 ...

可以检测感应距离的

网友D:
怎么知道垃圾有没有仍进去?如果是假动作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知道垃圾有没有仍进去?如果是假动作怎么处理?

人家是题,按题做就行,不用判断是否扔垃圾,不是买卖无需考虑假动作,而且前面有说了,要停留0.5秒才打开桶盖,不离开感应器,桶盖就不盖,应该是说离开感应器3秒后盖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