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PWM调速电机的电流怎么测试?如何获取电流值?

楼主(2021-09-23):
PWM电机的电流,怎么通过MCU内置的ADC获取电流值?

网友A:
对地串联毫欧姆电阻
毫欧姆电阻电压经二次滤波
再经放大电路放大到0~5V
进入MCU ADC脚

网友B:
在你需要检测电流的回路中,串入一个取样电阻(分流器),并用电路将其转换成MCU所能识别的电平范围内,包括电位统一!剩下的就是程序工作了。

网友C:
电流采集调理电路一定做好,否则,采集电流波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