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函数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1-09-23):
请问下这个函数每次执行时是不是都会重新装载计数值?我现在退出stop低功耗模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键外部中断唤醒,一种是RTC唤醒,每次唤醒后都会再次进入stop模式,然后我发现在RTC周期性唤醒的中间如果用外部中断唤醒后,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会导致RTC的计数重置,是因为再次调用了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函数的原因吗?

楼主:
有大佬懂STOP模式唤醒的吗

网友A:
函数的功能,一般需要看函数的使用说明,如果还达不成需要的,就打开函数分析它的程序。
我的经验是:读通单片机芯片的手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RTC的计数被重置,一定有相关指令下达了,谁下的呢,调试一下程序,不难找出来。
如果你怀疑函数有问题,可以自己写一个,不用它就可以了,也不难。
不过如果你不懂单片机原理,又未读通单片机芯片的手册,就只有一条路:找程序,蒙成功就OK。

网友B:
stop模式之前搞过,我记得唤醒前要重新配置时钟的,你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或者进去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看看有没有与RTC相关的代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