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看看为什么数据后接收不到?

楼主(2021-09-23):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配置为模式1
    TMOD &= 0xf0;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利用T1中断来进行接收(发送)完成的中断,所以要禁用T1的计时器中断
    TR1 = 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BUF = SBUF + 1;//将接收的数据+1再发回去
   }
    if(TI)
   {
      TI = 0;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unsigned char TBUF;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if(TBUF)//<<<<<<<<<<<<<<<<<<<<<<<<<<<<<<<<<<<<<<<
                        {
                                SBUF = TBUF;
                                TBUF = 0;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配置为模式1
    TMOD &= 0x0F;//错1<<<<<<<<<<<<<<<<<<<<<<<<<<<<<<<<<<<<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利用T1中断来进行接收(发送)完成的中断,所以要禁用T1的计时器中断
    TR1 = 1;
    ES = 1;//错2<<<<<<<<<<<<<<<<<<<<<<<<<<<<<<<<<<<<<<<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TBUF = SBUF + 1;//将接收的数据+1再发回去//错3<<<<<<<<<<<<<<<<<<<<<<<<<<<<<<<<<<<<<<<
   }
    if(TI)
   {
      TI = 0;
   }
}

错1:不是TMOD &= 0xF0;
错2:没有开启串口中断
错3:最好不要在串口中断中对SBUF赋值

网友B:
你要加上EAES都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