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见问题,内部时钟振荡器是否稳定?是否可以用于产生波特率的时基?

楼主(2021-09-23):
不同器件的内部时钟振荡器的精度是不同的(±20%)。随电源电压变化,它也将发生变化(6.5%/V)。但基本不随温度变化(<1%温度变化范围-40℃~+85℃)。由于不同器件内部振荡器的离散性较大,所以不能用于产生波特率,应该外接标准晶体。而有些器件,如一些内部振荡器精度为±2%,可用于产生波特率。

网友A: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哪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强调不能用内部时钟来做波特率的
我用的的几种单片机都是可以直接用内部时钟来运行的

网友B:
沙发说的对,可以用的。

网友C:
没有为了串口波特率而单独外接晶振过.波特率低点,基本还是准的.

网友D:
内振精度小于±4.5%,就可用于产生波特率。
高频内振频率大于1MHz,做到这种精度轻而易举,所以市面上的单片机没有不能用于产生波特率的。
有些单片机除了高频内振,还会有低频内振,频率一般小于50kHz,这个精度一般大于±10%,也没有人用这个产生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振精度小于±4.5%,就可用于产生波特率。
高频内振频率大于1MHz,做到这种精度轻而易举,所以市面上的单 ...

受教thanks

网友E:
学生玩玩没问题,做产品不行,全温范围内大部分单片机内置RC振荡器精度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F:
一般单片机的内部时钟振荡器都是RC振荡器,准确度没有晶振高,但是用于产生波特率的时基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1、频率的稳定度与频率的高低无关!(5#的说法,易将读者带入沟里)
2、频率的稳定度取决于振荡材料的物理特性!内部振荡是由RC做的,由于RC的稳定度远小于石英,故稳定度较差,不过单片机中的RC是被校准过的,会比一般的RC稍好一点。
3、是否可以用于产生波特率的时基,取决于通讯的双方,对时间的容错。由于串行通讯每个字节的起始都有同步脉冲(起始位),且结束又有停止位,所以只要一个字节中的各位采样正确就OK了!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一共也就10多个脉冲,在采样时间上(波特率)有点差异也是容许的,只要不采错了位,就能保证正确。所以要求并不高。
举个例子吧:你可以试试,A用9600,B用9650去通讯,你看看AB是否可以通讯(自己验证,认识理深刻)。
楼主如果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掌握串行通讯的硬件原理,以及单片机的内部串行通讯在硬件采用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H:
内部RC出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较准过了的,所以在常温范围内基本上通讯没有问题。但是不同芯片的温漂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产品工作温度和芯片实际温漂范围确定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