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限幅电路

楼主:
经常会看到二极管的组合电路,这五个电路不一定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可以分析下!OUT1-OUT5输出电压范围分别是多少?(实际产品的电路中一定是稳压管,也有可能是0.7V的普通二极管,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A(2021-09-24):
在这里连带审核网页更新需要好长时间,还不如搭建实物电路能更快知道答案

网友B:
OUT1=6.6V,OUT2=4V,OUT3=0.7V,OUT4=0.7V,OUT5=1.4V.

网友C:
1.3.3*2
2.3.3+0.7
3.0.7
4.0.7
5.0.7+0.7

网友D:
稳压管反向电压按标称值,正向电压按0.6V计算。

网友E:
不考虑电流影响分别为:5V,4V,0.7V,0.7V,1.4V

网友F:
请教,OUT1 为什么是 6.6V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OUT1 为什么是 6.6V ?

不可能是6.6V,因为输入最大只有5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OUT1 为什么是 6.6V ?

因为给答案的只会加法,不会电路。

网友E:
二极管不是电感,没有电压提升能力,所以,5V输入,限幅后不可能升高到6.6V!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因为给答案的只会加法,不会电路。

说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OUT1 为什么是 6.6V ?

6.6V是限幅值。当输入电压低于限幅值时,VOUT=VIN.

网友H:
VOUT1=5V,VOUT2=4V,VOUT3=0.7V,VOUT4=0.7V,VOUT5=5V

网友H:
VOUT5=1.4V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是6.6V,因为输入最大只有5V!

限幅电路考虑的就是意外。接对了当然不可能是6.6V,人家这个电路就是考虑有人瞎接又不能把电路给弄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连带审核网页更新需要好长时间,还不如搭建实物电路能更快知道答案

讨论更有乐趣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连带审核网页更新需要好长时间,还不如搭建实物电路能更快知道答案

讨论更有乐趣  要不然NI Multisim 14.0  LTspice  TINA psim ptoteus都可以仿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OUT1=6.6V,OUT2=4V,OUT3=0.7V,OUT4=0.7V,OUT5=1.4V.

out4是-0.7-0.7

网友J:
OUT3  OUT4不是-0.7-0.7V???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限幅电路考虑的就是意外。接对了当然不可能是6.6V,人家这个电路就是考虑有人瞎接又不能把电路给弄坏。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限幅的目的确实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不过,楼主是要求在给定的条件下输出电压。而不是问限幅值。所以,输出电压应该不会高于输入电压。

网友K:
对的,给定情况结合问题不同有不同的答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限幅电路考虑的就是意外。接对了当然不可能是6.6V,人家这个电路就是考虑有人瞎接又不能把电路给弄坏。

如果要<0.7V通过  或者大于0.7V通过   要怎么设计更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OUT1=6.6V,OUT2=4V,OUT3=0.7V,OUT4=0.7V,OUT5=1.4V.

仿真结果

网友L:
6.6,4,3.3,3.3,4

网友B: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是教科书中说的是固定的0.7V,那是为了计算方便,由于材料及工艺不同,这个值是不同的,大概是0.2~0.7之间。所以工作中要用其正向压降,需要仔细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