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VET6蓝牙小车程序与APP

楼主(2021-09-23):
各个引脚都有相对应的连接解释。又不懂的铁子们可以私聊我。

引脚分配

HC05与开发板的连接线,使用杜邦线连接:

        HC05_TXD     <--->    PA3          //串口2接收引脚
        HC05_RXD      <--->     PA2            //串口2发送引脚
        HC05_KEY     <--->     PB14        //普通GPIO、输出
        HC05_INT      <--->     PB13        //普通GPIO、输入

        HC05_VCC    <--->     接5V或3.3V
        HC05_GND     <--->     接地线

调试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usart/bsp_usart_blt.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hc05/bsp_hc05.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OTOR.h"
BLTDev bltDevList;
extern ReceiveData DEBUG_USART_ReceiveData;
extern ReceiveData BLT_USART_ReceiveData;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hc05_name[30]="HC05_SLAVE";
        char hc05_nameCMD[40];
          //初始化systick
        SysTick_Init();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MotorInit();//控制电机函数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HC05_INFO("**********HC05模块AT指令测试实验************");

        if(HC05_Init() == 0)
                HC05_INFO("HC05模块检测正常。");
        else
        {
                HC05_ERROR("HC05模块检测不正常,请检查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然后复位开发板重新测试。");
                while(1);
        }

        /*各种命令测试演示,默认不显示。
         *在bsp_hc05.h文件把HC05_DEBUG_ON 宏设置为1,
         *即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调试信息*/

        HC05_Send_CMD("AT+VERSION?\r\n",1);

        HC05_Send_CMD("AT+ADDR?\r\n",1);

        HC05_Send_CMD("AT+UART?\r\n",1);

        HC05_Send_CMD("AT+CMODE?\r\n",1);

        HC05_Send_CMD("AT+STATE?\r\n",1);

        HC05_Send_CMD("AT+ROLE=0\r\n",1);

        /*初始化SPP规范*/
        HC05_Send_CMD("AT+INIT\r\n",1);
        HC05_Send_CMD("AT+CLASS=0\r\n",1);
        HC05_Send_CMD("AT+INQM=1,9,48\r\n",1);

        /*设置模块名字*/
        sprintf(hc05_nameCMD,"AT+NAME=%s\r\n",hc05_name);
        HC05_Send_CMD(hc05_nameCMD,1);

        HC05_INFO("本模块名字为:%s ,模块已准备就绪。",hc05_name);
        while(1)
        {
          if(DEBUG_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data_flag == 1)
                {
                        DEBUG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DEBUG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 0;
                        if(strstr((char *)DEBUG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AT"))//如果数据是以AT开头的,就把KEY置高,设置蓝牙模块
                        {
                                BLT_KEY_HIGHT;
                                delay_ms(20);
                                Usart_SendStr_length(BLT_USARTx,DEBUG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DEBUG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Usart_SendStr_length(BLT_USARTx,"\r\n",2);
                                BLT_KEY_LOW;
                        }else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4"))//在这里可以自己定义想要接收的字符串然后处理
                        {
                                Turnfront(); //小车前进
                                LED_GREEN;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0"))
                        {

                           Stop();//小车停止
                           LED_RED;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1"))
                        {

                           Turnleft();//小车向左
                           LED_BLUE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2"))
                        {

                           Turnright();//小车向右
                           LED_YELLOW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3"))
                        {

                           Turnback();//小车后退
                           LED_PURPLE
                        }
                        else
                        {
                                BLT_KEY_LOW;
                                Usart_SendStr_length(BLT_USARTx,DEBUG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DEBUG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
                        DEBUG_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data_flag = 0;                //接收数据标志清零
                        DEBUG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 0;
                }
                if(BLT_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data_flag == 1)
                {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BLT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 0;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4"))//在这里可以自己定义想要接收的字符串然后处理
                        {
                                Turnfront(); //小车前进
                                LED_GREEN;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0"))
                        {

                           Stop();//小车停止
                           LED_RED;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2"))
                        {

                           Turnleft();//小车向左
                           LED_BLUE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1"))
                        {

                           Turnright();//小车向右
                           LED_YELLOW
                        }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3"))
                        {

                           Turnback();//小车后退
                           LED_PURPLE
                        }
                        else
                        {
                                Usart_SendStr_length(DEBUG_USARTx,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BLT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Usart_SendStr_length(DEBUG_USARTx,"\r\n",2);
                        }
        clean_rebuff();
                }
        }
}

/*********************************************END OF FILE**********************/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STM32代码:
安卓a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