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74181 ALU芯片设计

楼主(2021-09-23):
想要将四个s控制信号改成三个使其操作控制信号只有8种,即只能实现8种算术运算和8种逻辑运算

这是四个控制信号的电路图
我想了解如何将其改成三个控制信号的电路图

楼主:
一. 确定需求

S0

S1
Yi
S2
Xi

0

0
Ai
0
1

0

1
Bi
1
Ai

1

0
Ai'

1

1
Ai'Bi'

二. 根据需求列出逻辑表达式
Yi = S0'S1'Ai+ S0'S1Bi + S0S1Ai'+S0S1'Ai'Bi'
Xi =S2' + S2Ai
利用卡诺图化简法化简Yi:
1. 求出最小项画出卡诺图
     AiBi   00    01    11    10
S0S1
00         0     0     1     1
01         0     1     1     0
11         1     1     0     0
10         1     0     0     0
3. 化简得到
Yi = S0'S1'Ai + S0'S1Bi+ S0S1Ai' +S0Ai'Bi'

三. 画出函数发生器逻辑电路图

函数发生器

函数发生器
画电路的网站:百度 多思计组原理虚拟实验室
// 有一些bug,但至少能用来感受一下

网友A:
1、请问算术运算时怎样运行的呢?
比如想要 A+ B(算术加)用 输出F 是什么式子呢?
2、第一个进位 Cn为什么要用 非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