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容电阻选值问题

楼主(2021-09-23):
问这个问题,感觉有点丢人,但是电容这块计算的确是弱项,应该还是考虑不周,所以,想问问这块比较懂的人。
先上示意图:

IO为开漏模式,三极管为PNP管,目的是:IO =0; 瞬间导通,IO = 1 时,缓慢截止。
期望效果是:
1)  IO = 1 后, 到三极管彻底截止的时间 不超过 0.1秒(不用很精确 0.05~0.2 都可以)。
2)  在满足条件 1 的前提下,IO=1 之后,三极管缓慢截止的时间,约等于 IO = 0 持续时间的 1/4 (不用很精确 1/3 ~ 1/5 都可以)。

C1, R1 , 配多少合适? 给个大约值就行。我再去试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10k和4.7uf试试

网友B:
开漏模式如何保证IO为逻辑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漏模式如何保证IO为逻辑0

      输出0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其次, 10K + 4.7uf 你是认真的么?
实际截止时间和期待结果差距好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漏模式如何保证IO为逻辑0

开漏模式要如何保证IO逻辑为0,这是单片机的事情了吧,
我只要它的结果确实为0就够了。

网友D:
不觉得 C 充满就下岗了么,怎么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觉得 C 充满就下岗了么,怎么延时

天哪……,我这是求助贴!!!不是科普贴!!! 为啥没懂得来回答,都是来扫盲的呢?

IO = 0, 给C充电,
IO = 1, C开始放电, 三极管缓慢截止,有什么问题么?

C充满后,或者充了一部分,才上岗(取决于IO何时变1),放完电才下岗,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实在不理解这个电路用来干嘛?
如果是延时,那不是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吗?
还是说要固定开机电平还是干嘛?
你想要慢慢截止,电容是应该放下面的,至于延时时间,以实际测量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理解这个电路用来干嘛?
如果是延时,那不是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吗?
还是说要固定开机电平还是干嘛?

谢谢你的回复,一开始也是想电容放在下面,但是存在两个疑惑,望告知:
1)当IO = 0 时,电容存储的电等于瞬间灌如单片机,是否存在风险,如果和电容大小有关,这个阀值大约多少?
2)假如,我IO用开漏模式(不希望IO的输出加速三极管截止),当IO=1 时,仅仅依靠PNP三极管基极的充电,能否达到稳定的截止?

电容这块我比较弱,嗯…… 应该说相当弱,所以希望解惑,如果你这个电路我切实可以用的话,电阻电容我知道怎么配了,一开始就是被上面两个问题困扰所以只能把电路设计成那个样子。
再次,拜谢。

最后,这个电路是自己构思的蜂鸣器奏乐时,起伪和弦效果用的,让蜂鸣器发的声音更接近乐器的奏响然后渐隐的效果,所以要让电流慢慢减弱直到没有,不能简单的用延时来关。PNP三极管集电极的下面就是蜂鸣器,然后是NPN管的集电极,射极接地,基极接IO的时钟输出用来定音。(自认为这是个很不值一提的电路,之所以补充这段,是因为既然你提了,我也明白当对一样东西有疑惑得不到答案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就补充说明一下,当然,假如你有关于伪和弦这方面的建议也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F:
如10楼说的,用软件延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一开始也是想电容放在下面,但是存在两个疑惑,望告知:
1)当IO = 0 时,电容存储的电等 ...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元件,电容充满电之后就没有电流流动了,自然就截止了
至于蜂鸣器发声这一块,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元件,电容充满电之后就没有电流流动了,自然就截止了
至于蜂鸣器发声这一块,没有玩过

再次感谢回复。

今天尝试电容接在下面,10K电阻效果不行,只能换成1K,换成1K后,1Uf 电容实在截止太快,换大到4.7uf后,效果仍然不理想,由于 电容和IO间没有限流电阻,担心IO=0 时IO承受不了,不敢再加大电容,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暂时还是换回了自己原本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哪……,我这是求助贴!!!不是科普贴!!! 为啥没懂得来回答,都是来扫盲的呢?

IO = 0, 给C充电 ...

主楼信息太少,误会了,本来想提醒这个不稳定的,却刚好是你想要的渐弱包络线
都用的单片机了,用PWM模拟包络线不好么?蜂鸣器并个电容滤波
你这个阻容 10K10U约0.11S ,带载只少不会多
模拟梆子,镲片的包络线一般用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楼信息太少,误会了,本来想提醒这个不稳定的,却刚好是你想要的渐弱包络线
都用的单片机了,用 ...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提问的关注。

关于PWM,一开始尝试过,
但是,之前我也有说了,因为,这部分电路,只是蜂鸣器的一端,蜂鸣器另一端是会持续输出音频的频率的,所以即使PWM出来通过电容滤波,依然会在高频音的时候,有较大的干扰,所以,抛弃了数字选择纯模拟的,通过电容由强转弱的缓慢放电方式来达到目的。这是其一。
其二,我只是做个蜂鸣器奏乐的小玩具……,一方面自己做着玩,一方面给娃拿去造的。成本自然越便宜越好,你别给我越整越复杂啊,LC都整出来了……
蜂鸣器目前有并 0.1uf  效果不怎么理想,你有什么建议?
10K 10u 时间够了,声音太小,三极管这头还是得1~2K,至于电容IO这头,接不接电阻,接多大电阻,就是我发帖子想问的核心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回复。

今天尝试电容接在下面,10K电阻效果不行,只能换成1K,换成1K后,1Uf 电容实在截止太 ...

理论上来说,47uF感觉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单片机的OD输出的,实际能通过的电流是要比数据手册上的几十mA要大的,只不过是单片机给的是绝对安全的电流参数而已
但这也只是理论上的而已,没有实物测试,只能是推测
个人感觉,你想要声音慢慢变小,可以通过PWM实现的
比如,1KHZ的高电平时间采用PWM输出,占空比慢慢变小,这就达到了一个慢慢变小的效果了

网友G:
建议R1和1K电阻位置对调,R1=5K,C1=4.7U,S试试看。

网友G:
以上回复是针对原图,电容放在上面的,1k电阻对调到R1位置主要是在IO=0时,电容充电可以快一点,R1对调到1K电阻位置,既不影响电容充电,又能保证电容通过它较慢放电,维持三极管短时导通,并可以很方便的调整他的阻值来改变三极管导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上回复是针对原图,电容放在上面的,1k电阻对调到R1位置主要是在IO=0时,电容充电可以快一点,R1对调到1K ...

首先,谢谢你的答复,
让我捋一捋, 你的意思是, 假定,我原图中 放1K电阻的地方是 R2
你建议, C1 = 4.7 uf     R1 = 1K   R2 = 5K  是吗?
问题是,我实际试验下来,如果 R2 > 2K  蜂鸣器响度,会不够(主要是我对这响度不满意)。
所以,在维持, R2 = 1K 不变, 或者 最大变成 2K 的前提下,
C1, R1, 怎么配比较好?

网友G:
R2=2K,R1=1K,C1=10U,试试看。

网友G:
C1调整延时,容量大,时间长

网友H:
用MOS管会好一点,BJT基极吃电流,导至电容要用很大的才行。占体积。

网友G:
R1主做限制C1的充电电流,同时和C2串联起来给三极管供电,在供电电压5V,1K时最大瞬态充电电流只有5ma,应该不会对IO用什么影响。在保证蜂鸣器响度的前提下将R2用到最大,延时长短调整C1.

网友G:
C1=10U,R1=1K,R2=2K,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