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报错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1-09-23):
智能窗帘.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om52.h'
智能窗帘.c(32): warning C206: 'SectorEra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智能窗帘.c(32): 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
第一行是说系统找不到你的头文件eepom52.h'
第2行是你没有编写SectorErase函数
第3行一行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错误,搞这行的都应该知道吧,楼主是刚刚开始学?

网友B:
能问出这问题,估计你是从网页copy的代码吧,没有头文件,有能力的话就自己写头文件,估计没有3天的时间是不可能调试成功的,要不你参考下这个,里面有Keil工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99445-1.html 论坛里面里面还有很多类似代码 你自行搜索下 我就不一一发了

另外这里有你需要的那个头文件,你复制到你的工程,编译 然后下载到板子上运行下看看怎么样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6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923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