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看这句C语言PCA_InitTypeDef 我没看懂

楼主(2021-09-24):
结构体的定义如下。我记得名字是PCA_Init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8        PCA_IoUse;        //PCA_P12_P11_P10_P37, PCA_P34_P35_P36_P37, PCA_P24_P25_P26_P27
        u8        PCA_Clock;        //PCA_Clock_1T, PCA_Clock_2T, PCA_Clock_4T, PCA_Clock_6T, PCA_Clock_8T, PCA_Clock_12T, PCA_Clock_Timer0_OF
        u8        PCA_Mode;        //PCA_Mode_PWM, PCA_Mode_Capture, PCA_Mode_SoftTimer,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u8        PCA_PWM_Wide;        //PCA_PWM_8bit, PCA_PWM_7bit, PCA_PWM_6bit
        u8        PCA_Interrupt_Mode;        //PCA_Rise_Active, PCA_Fall_Active, ENABLE, DISABLE
        u8        PCA_Polity;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u16        PCA_Value;
        u8        PCA_RUN;        //ENABLE, DISABLE
} PCA_InitTypeDef;

void        PCA_config(void)
{
        PCA_InitTypeDef                PCA_InitStructure;

        PCA_InitStructure.PCA_Clock    = PCA_Clock_1T;                //PCA_Clock_1T, PCA_Clock_2T, PCA_Clock_4T, PCA_Clock_6T, PCA_Clock_8T
        PCA_InitStructure.PCA_IoUse    = PCA_P24_P25_P26_P27;        //PCA_P12_P11_P10_P37, PCA_P34_P35_P36_P37, PCA_P24_P25_P26_P27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 DISABL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Structure.PCA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PCA_InitStructure.PCA_RUN      = DISABL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PCA_Counter,&PC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的时候    PCA_InitTypeDef                PCA_InitStructure;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PCA_InitStructure.PCA_IoUse    = PCA_P24_P25_P26_P27;这个赋值为什么是这么写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每一句都是一个子程序。
你借用了别人的程序,当然需要看程序的说明。
去源头找找看。

网友B:
1.PCA_InitStructure是结构体PCA_InitTypeDef的变量,名字可以自己定义.
2.PCA_P24_P25_P26_P27这个赋值头文件或者前面应该有定义说明,可以搜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PCA_InitStructure是结构体PCA_InitTypeDef的变量,名字可以自己定义.
2.PCA_P24_P25_P26_P27这个赋值头 ...

同意并补充一下:
#define        PCA_P12_P11_P10_P37        (0<<4)
#define        PCA_P34_P35_P36_P37        (1<<4)
#define        PCA_P24_P25_P26_P27        (2<<4)

网友D:
初始化的时候  按PCA_InitTypeDef结构体类型 初始化一个PCA_InitStructure的变量。PCA_P24_P25_P26_P27应该是有宏定义的你查查它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CA_InitStructure是结构体PCA_InitTypeDef的变量,名字可以自己定义.
2.PCA_P24_P25_P26_P27这个赋值头 ...

谢谢。我搜索到了。
#define        PCA_P24_P25_P26_P27        (2<<4)
这里是有宏定义。但(2<<4)是什么意思呢?
能简单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并补充一下:
#define        PCA_P12_P11_P10_P37        (0

谢谢。我找到了。
#define        PCA_P24_P25_P26_P27        (2<<4)
这里是有宏定义。但(2<<4)是什么意思呢?
能简单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E:
PCA_InitTypeDef是结构体声明,PCA_InitStructure是PCA_InitTypeDef类型的变量,就像你定义int a;a是int类型的变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搜索到了。
#define        PCA_P24_P25_P26_P27        (2

2<<4的意思是2左移四位,不好理解的话你就当成2乘以2的四次方

网友F:
2<<4的意思2乘以2的四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