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AD7524为AD9754提供可变的参考电压?

楼主:
看到一个电路,AD9754的REFLO与AVDD引脚连接来禁用内部参考电压,然后给REFIO引脚提供一个可变的参考电压来控制增益,这个参考电压连在了AD7524的VREF引脚,这个引脚不应该是AD7524的输入引脚吗?我现在的理解是无论AD7524_DB0~AD7524_DB7如何变化,VREF始终等于0。(给AD7524中的VREF一个参考电压,然后把输出OUT连接到AD9754 REFIO上不行吗?)

网友A(2021-09-24):
AD9754是14DAC,AD7524是8位DAC,用精度低的给高的做基准,AD9754完全可以用固定基准输出多种电压,不知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9754是14DAC,AD7524是8位DAC,用精度低的给高的做基准,AD9754完全可以用固定基准输出多种电压,不知你 ...

AD9754作为一个正弦信号的数模转换,AD7524为AD9754提供可变的电压基准起到正弦信号幅值可调的作用

网友B:
这是AD9754中的一个Single-Supply Gain Control Circuit,显然AD7524的VREF是做输出引脚,那AD7524的基准电压哪里来的呢

网友A:
AD7524输出需要加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AD9754中的一个Single-Supply Gain Control Circuit,显然AD7524的VREF是做输出引脚,那AD7524的基准电 ...

AD7524的基准电压是由AD1580产生的1.2v,在芯片内部OUT1与Vref可以通过控制连通,输出0.1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