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L850G-HHY22和Y37以及Y60这几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通不通用

楼主(2021-09-24):
(无正文)

网友A:
同一产品不同版本,Y22老,数字越大越新,功能有小区别,尽量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产品不同版本,Y22老,数字越大越新,功能有小区别,尽量用新的。

我现在用的是Y37的,如果换Y60或者Y22的话原有的功能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