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反向电动势问题

楼主(2021-09-24):
继电器在被突然撤去电源的情况下,为何会出现非常大的感应电动势?按照RL电路分析,电流应该是衰减的,那感应电动势也不该突变的非常大吧?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忽略了一点,继电器不是一个纯粹的电阻,他是一个磁吸装置,磁吸是双向的,不光他吸引开关,开关也在吸引它,所以在断电的瞬间,磁力会转化为电力,具体计算很复杂,你只要知道有这个能量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流衰减的前提是有电流泄放通道,楼主位贴图的上半部分是有这个通道的。而必须加续流二极管的电路图,楼主可以拿一个出来看看,去掉了续流二极管,有电流泄放通道嘛!!!没有的话自然会产生强大的电动势强制把电流泄放掉。

网友C:
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
上电的时候,就普通的上电
去掉电源时,线圈本身的碰感应线切割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压,这个电压的正极在下方,就是你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的阳极
有了这个二极管,就有了放电的回路
没有这个二极管,你在下方标示一个正极,上方再标示一个负极,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在电源中串联了一个电源?
这就是为什么电压会那么大,实际上理论值应该是双倍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
上电的时候,就普通的上电
去掉电源时,线圈本身的碰感应线切割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反向 ...

双倍电压怎么算出来的???从纯电感公式里面绝对算不出来,你的管子被打穿了才有可能会算出来双倍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倍电压怎么算出来的???从纯电感公式里面绝对算不出来,你的管子被打穿了才有可能会算出来双倍电压。

没有描述清楚,这个电压是一倍电源电压,加上电源电压,他的电路中,Q点到地就是双倍电源电压(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
上电的时候,就普通的上电
去掉电源时,线圈本身的碰感应线切割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反向 ...

反向电动势值跟外接电阻的阻值有关吧,不一定是等于电源电压的吧! 电流无法突变,失电瞬间电流保持不变,那U=IR,反向电动势不是跟电阻有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
上电的时候,就普通的上电
去掉电源时,线圈本身的碰感应线切割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反向 ...
2倍的电源电压值,不对吧? 电动势的值与外接电阻有关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倍的电源电压值,不对吧? 电动势的值与外接电阻有关的吧!

这个反向的电压,在电感两端断电时产生,电压就是原来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
也就是说,反向电压的绝对值等于电感两端的电压
针对你继电器的电路,在Q点对地的电压就是两倍电源电压

网友D:
直流的继电器线圈,开关动作后,反电势可能挺高,但能量不大,用示波器可看看开关时的波形。另外,你都知道L*dv/dt,就能估算反向电动势了,为啥还来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