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HAL库定时器编码器模式

楼主(2021-09-24):
请教各位师傅,在用stm32HAL库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时,怎样才能让编码器不循环计数?比如正转从0到100,再正转还是100,反转从100减到0,我是用编码器数值给dac输出电压的,只是简单的程序没有用中断,初学,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师傅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下吗,我最近在弄h7驱动编码器,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