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贴片电阻是什么型号的呀?找不到它的封装

楼主(2021-09-24):
关于AD 老哥们,这是什么型号的电阻呀,找不到它的封装

网友A:
双击,看参数

网友B:
贴片电阻经常使用的有 0201 0402 0805等等

网友C:
看着像是0805,你把尺寸标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查看它的属性啊!!

网友E:
双击有参数,或是量尺寸看是哪个封装。如果要看标称值,就只能看参数了。

网友F:
像是0805,这个可以在属性封装看到

网友G:
至少你量一下尺寸给出来啊,从0201到2512,都可以这个样子

楼主:
这是个图片,看不了属性呀

网友H:
使用AD最好的自己的封装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AD自带的封装库里有什么,基本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十个,都是用自己的
但如果你是想从这图片看出这是个什么封装
你觉得可能吗?猜到也不过是个运气而已
这么个图片,它可以是0402的,也可以是2512的

网友I:
我看像04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