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PMOS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楼主:
1.在MCU_CTL给高电平的时候,Q5、Q1导通,BAT_OUT输出电池电压3.7V,这个没问题

2.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Q5、Q1截止了,为什么BAT_OUT输出还是有0.2V左右,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这个bug

3.按照PMOS体二极管的内部结构,由D→S,所以S接的是BAT,这个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A(2021-09-26):
电路没有问题,MOS做开关用,在截止时不是完全的断开,是有一个电阻存在的,只是这个电阻很大,注意,是很大,不是完全断开。当负载的等效阻抗很大时,就会有问题出现:分压!!!

网友B:
Q5的D 和Q1的G之间加一个K级或者再小一点的电阻会更好,要不实际使用中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MOS做开关用,在截止时不是完全的断开,是有一个电阻存在的,只是这个电阻很大,注意,是很 ...

那如何避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5的D 和Q1的G之间加一个K级或者再小一点的电阻会更好,要不实际使用中会有问题

这个电阻貌似不是必须要加,能说说你的思路吗?为什么一定要加

网友C:
D和S之间漏电很小的MOS  大家有没有推荐

网友D:
设计不合理,半导体都有漏电流,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MOS做开关用,在截止时不是完全的断开,是有一个电阻存在的,只是这个电阻很大,注意,是很 ...

1.有很多人让我把R5改成100K(那样Q5就更耗电了,那改小干嘛)

2.也有人说在Q5的D和Q1的G极之间要加一个电阻

3.也有人说在Q5的极对GND之间要加一个下拉电阻

以上三点,你觉得有必要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5的D 和Q1的G之间加一个K级或者再小一点的电阻会更好,要不实际使用中会有问题

为什么要加   说下你的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合理,半导体都有漏电流,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增大

我这里不用考虑温度

网友E:
别去听他们的,你这个个产品明显是低功耗上面用的,他们说的情况在你这就不存在,你的电路是没问题的,但我不明白你纠结这0.2V的电压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上面说的,由漏电流引起的,一般MOS管的漏电流进口的在几十个na级别,国产的在百十个na级别,即使是低功耗环境,这种漏电流也是可以接受的吧,况且系统哪怕是处于休眠当中,也不止这点功耗了。

网友F:
R5的电阻给小一些大约在100K左右合适,2M的电阻太大,有压降,导致Q1没有完全关断,所以有0.2V电压

网友G:
电路断开,MOS处于高阻状态,至于怎么会有0.2V电压输现,我认为是悬空电压。

网友H:
同意12楼,R5偏大,试试10k欧再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