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同时运行两个简单程序

楼主(2021-09-24):
下面这两个程序一个是逐个点亮的流水灯,一个是呼吸灯,如何同时执行?谢谢!就是P1流水灯和另外一个呼吸灯一起工作,类似中断,但不太会搞。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yanshi=60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1MS delay*/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250;j++)
            {;}
        }
}

void main()
{
        while(1){
                P10 = 1;P11 = 1;P12 = 1;P13 = 1;P14 = 1;P15 = 1;P16 = 1;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1;P13 = 1;P14 = 1;P15 = 1;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1;P13 = 1;P14 = 1;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1;P13 = 1;P14 = 0;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1;P13 = 0;P14 = 0;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0;P13 = 0;P14 = 0;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0;P12 = 0;P13 = 0;P14 = 0;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0;P11 = 0;P12 = 0;P13 = 0;P14 = 0;P15 = 0;P16 = 0;P17 = 0;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P10 = 1;P11 = 1;P12 = 1;P13 = 1;P14 = 1;P15 = 1;P16 = 1;P17 = 1;
                delay_1ms(yanshi);delay_1ms(yanshi);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int HXD,Clock=1000;

void delay(uint x) //设置延迟函数
{
       int i;
       for(i=0;i<x;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HXD=Clock;HXD>0;HXD--) //led逐渐变暗
       {
       led1=1;
       delay(HXD);
       led1=0;
       delay(Clock-HXD);

         }
for(HXD=0;HXD<Clock;HXD++)   //led逐渐变亮
       {
        led1=1;
       delay(HXD);
       led1=0;
       delay(Clock-HXD);

        }
    }
}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RTOS

网友B:
把第一个程序里主函数部分的逻辑放到第二个程序的中断里,当然延时取消了,用中断计数。计数到一定程度,计数清零,状态改变一次P1 = 0xff;P1 = 0x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