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于事件的按键处理编程思想(原创)

楼主(2021-09-25):
单片机处理按键网上的思路也是五花八门。入门的,可能是直接判断端口,老手的,可能是通过键值计算;不管是谁学单片机,都逃不了做按键处理的程序。我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参考一些网上的思路,结合自己的算法,通过项目调试和验证,终于做出了比较优化和满意的按键处理程序,功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1、多键扫描处理,提高处理速度
2、支持长按处理(单次触发或一直触发)
3、支持按下、弹起、按住、松开、长按的事件
4、项目中只需要修改扫描键值,然后在各事件中判断对应键值(单键或多键)
主要编程思路如下:
1、变量的说明
//长按键的时长
#define longkey_times 2000
//长按单次模式定义,如果要长按时一直执行,请注释下一行
#define LONG_PROCESS_ONCE
uint8_t  KEY_PRESS;  //当前按下的键值
uint8_t  KEY_NOT_PRESS;  //当前未被按的键值
uint8_t  KEY_LAST;  //上一次的键值
uint8_t  KEY_LONG;  //长按的键值
uint8_t  KEY_DOWN;  //按下的键值
uint8_t  KEY_UP; //弹起的键值
uint8_t  KEY_UP_NL; //弹起的键值不带长按键
uint32_t KEY_TICKS;  //按键时间,用于长按计时

2、按键相关函数说明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JUDGE_KEY(bool SINGLE_KEY); //键值扫描及逻辑处理
void KEY_LONG_PROCESS(void);  //长按事件
void KEY_PRESS_PROCESS(void);  //按住状态事件
void KEY_NOT_PRESS_PROCESS(void); //松开状态事件
void KEY_DOWN_PROCESS(void); //按下事件
void KEY_UP_PROCESS(void);  //弹起事件

3、按键扫描及逻辑处理思路
//bool SINGLE_KEY 防抖开关,True时打开
void JUDGE_KEY(bool SINGLE_KEY)
{
    uint8_t TEMP_KEY;  //临时的键值缓存
    TEMP_KEY = PIND & 0x0C; //批量扫描IO,并生成键值,用户需结合项目自已修改,PIND
                            //此处表示PD0-7的端口,不同单片机不一样,0x0C只取出
//PD2 PD3的值
    TEMP_KEY ^= 0x0C;       //此处主要是把键值取反,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的话
                            //如果你的按键是高电平触发,则删除此行,不需要取反
    if(TEMP_KEY > 0)  //键值大于0,表示有按键按着
    {
     delay(10); //防抖延时
     //以下再一次批量扫描键值
    KEY_PRESS = PIND & 0x0C;
    KEY_PRESS ^= 0x0C;

    //如果防抖开关有效且两次键值不一致,返回不处理
    if(TEMP_KEY!=KEY_PRESS && SINGLE_KEY)
   {
      return;
    }
    }
    else //无按键动作,当前按下的键值=0
    {
    KEY_PRESS=0;
    }
   //核心按键逻辑判断
    KEY_DOWN=(KEY_LAST^KEY_PRESS) & KEY_PRESS;   //按下的键值
    KEY_UP=(KEY_LAST^KEY_PRESS) & KEY_LAST;//弹起的键值(包含长按键)
    KEY_UP_NL=(~KEY_LONG) & KEY_UP; //弹起的键值(不包含长按键)
    KEY_NOT_PRESS=~KEY_PRESS;  //未按的键状态值
          if(KEY_LONG & KEY_UP)
    {
     KEY_LONG=0;
    }
    if(KEY_PRESS > 0)  //当前有按键值按下
    {
       if(KEY_LAST & KEY_PRESS)     //如果当前的值与上次按下的值有相同的地方
                                              //表示有键一直按着,否则可能只是切换了其他按键
       {
            //millis()函数是Arduino的开机时间毫秒计数,其他单片机自己实现
             if(millis() - KEY_TICKS > longkey_times)   //按键时间大于长按时间
            {
                 KEY_LONG =KEY_LAST & KEY_PRESS;    //长按键值等于一直按住的值
                 KEY_LONG_PROCESS();   //长按键处理
                  #ifdef LONG_PROCESS_ONCE  //如果是长按单次处理
                  KEY_TICKS=millis(); //更新长按时间标记,避免进入长按判断
                 #endif
             }
        }
       else
       {
            KEY_TICKS=millis();  //切换了其他键,更新长按时间标记,避免进入长按判断
        }
    }
    else   //当前无按键按下
    {
      KEY_TICKS=millis();  //更新长按时间标记,避免进入长按判断
    }
    if(KEY_UP > 0)  //如果有弹起的按键值
    {
    KEY_UP_PROCESS();    //按键弹起时处理
    KEY_UP = 0;  //复位弹起的键值
    }
    if(KEY_DOWN > 0)
    {
    KEY_DOWN_PROCESS();  //按键按下时处理
    }
    if(KEY_PRESS > 0)
    {
    KEY_PRESS_PROCESS();  //按键按着状态处理
    }
                if(KEY_NOT_PRESS)
                {
     KEY_NOT_PRESS_PROCESS();  //按键弹起状态处理
    }
     KEY_LAST=KEY_PRESS; //更新上一次的键值
}

4、按键逻辑处理算法详解
   4.1首次按下的键,先用异或^进行上次扫描键值和本次扫描键值计算,取得不一样的键位,不一样的键位和本次扫描键位相同,则表示首次按下。
0000 0010表示上次扫描的键,第1位是按下的状态
   0000 0110 表示本次扫描的键,第1位和第2位是按下的,
   我们要算出第2位是首次按下,则
  0000 0010 ^ 0000 0110=0000 0100
  0000 0100 & 0000 0110=0000 0100

又如 000 0010表示上次扫描的键,第1位是按下的
     0000 0100表示本次扫描的键,第2位是按下的,第1位已经松开
     我们要算出第2位是首次按下,则
     0000 0010 ^ 0000 0100=0000 0110
     0000 0110 & 0000 0100=0000 0100
   (所以与本次扫描的键值与,可以得到首次按下的键值)
       KEY_DOWN=(KEY_LAST^KEY_PRESS) & KEY_PRESS;   //按下的键值

   4.2弹起的键值
      与按下的原理一样,不同的是要和上次扫描的键值相与
          0000 0010表示上次扫描的键,第1位是按下的状态
          0000 0100 表示本次扫描的键,第2位是按下的,
          我们要算出第1位是弹起,则
          0000 0010 ^ 0000 0100=0000 0110
          0000 0110 & 0000 0010=0000 0010

          KEY_UP=(KEY_LAST^KEY_PRESS) & KEY_LAST;//弹起的键值(包含长按键)
   4.3长按键一般单独处理,弹起时如果要排除,避免多次触发事件,需要计算出
      不包含长按键的键值,用如下公式
           KEY_UP_NL=(~KEY_LONG) & KEY_UP; //弹起的键值(不包含长按键)
   4.4 长按键的计算逻辑,见程序注释
5、如何使用

    5.1 设置好长按的时间
       #define longkey_times 2000  //这里表示2秒
    5.2 修改扫描键值
        TEMP_KEY = PIND & 0x0C; //批量扫描IO,并生成键值,用户需结合项目自已修改,PIND
                            //此处表示PD0-7的端口,不同单片机不一样,0x0C只取出 PD2 PD3的值
         TEMP_KEY ^= 0x0C;       //此处主要是把键值取反,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的话
        //还有一处地方也要一起改
        KEY_PRESS = PIND & 0x0C;
        KEY_PRESS ^= 0x0C;

注意:51或其他单片机中,如果按键不在同一序列,比如P01 P03 P14 P16,则可以如下设置
    TEMP_KEY = P0 & 0x0A; //取出 P01 P03
    TEMP_KEY |=(P1 & 0x50); //取出 P14 P16

    TEMP_KEY ^= (0x0A|0x50);       //此处主要是把键值取反,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的话,
                                    //如果你的按键是高电平触发,则删除此行,不需要取反
    //还有一处地方也要一起改
    KEY_PRESS = P0 & 0x0A; //取出 P01 P03
    KEY_PRESS |=(P1 & 0x50); //取出 P14 P16
    KEY_PRESS ^= (0x0A|0x50);      //此处主要是把键值取反,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的话,
                                 //如果你的按键是高电平触发,则删除此行,不需要取反
为了编程方便,尽量使用同一序列的口,如果不同序列的口,那端口号也要能错开,如用了P01,就不要用P11了。
这样的话,才能方便计算,提高扫描效率,如果非要用,只能通过移位处理
如51或其他单片机中,想判断 P01 P02 P12 P13的键
TEMP_KEY = P1 & 0x0C; //取出 P12 P13
TEMP_KEY =TEMP_KEY<<1; //左移1位,避开P12和P02交叉重叠
TEMP_KEY |= (P0 & 0x06); //取出 P01 P02
TEMP_KEY ^= (0x18|0x06);       //此处主要是把键值取反,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的话
                               //如果你的按键是高电平触发,则删除此行,不需要取反
这样键值里,0x02表示P01,0x04表示P02,0x08表示P12,0x10表示P13

5.3在单片机循环程序或定时器里,周期性调用扫描程序
void loop()
{
   JUDGE_KEY(true);
}
5.4在对应事件里进行其他编程

如:
void KEY_NOT_PRESS_PROCESS()   //按键弹起状态处理
{
  if(KEY_NOT_PRESS & 0x04)
  {
    //Serial.println("KEY PD2 is NOT PRESSING");
  }
}
void KEY_PRESS_PROCESS() //按键按着状态处理
{
  if(KEY_PRESS & 0x04)
  {
    //Serial.println("KEY PD2 is PRESSING");
  }
}
void KEY_LONG_PROCESS() //长按键处理
{
  if(KEY_LONG & 0x04)
  {
    Serial.println("KEY PD2 is LONG PRESS");
  }
  if(KEY_LONG & 0x08)
  {
    Serial.println("KEY PD3 is LONG PRESS");
  }
}
void KEY_DOWN_PROCESS()  //按键按下时处理
{
  if(KEY_DOWN & 0x04)
  {
    Serial.println("KEY PD2 is DOWN NOW");
  }
  if(KEY_DOWN & 0x08)
  {
    Serial.println("KEY PD3 is DOWN NOW");
  }
  Serial.println("---------------------");
}
void KEY_UP_PROCESS()    //按键弹起时处理
{
  if(KEY_UP_NL & 0x04)
  {
    Serial.println("KEY PD2 is UP_NL NOW");
  }
  if(KEY_UP_NL & 0x08)
  {
    Serial.println("KEY PD3 is UP NOW");
  }
  Serial.println("---------------------");
}
附上Arduino的测试程序,注意Arduino Uno中PD2表示数字脚2,PD3表示数字脚3

网友A:
谢了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有用就好

网友B:
先收藏一下,以后用得上

楼主(2021-10-25):
一起学习,如果你有好的建议也不妨提出,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一起学习,51黑一定辉煌起来

网友D:
很深奥的内容。

网友E(2022-01-12):
刚好,我这个小白去学习学习!

网友F:
很好的资料!

网友G(2022-03-11):
这个模块很方便

网友H:
这个适合别的uP和C编译吗?最好前面有#if以自动适合不同的C编译。
看到晚了,上个月还自己写了一个,不过支持连续按键2次,以即时关闭电源;单次则是延迟3分钟关闭。不知用你这个要如何改动? 先谢过。这个是堵塞式的吗还是定时中断扫描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适合别的uP和C编译吗?最好前面有#if以自动适合不同的C编译。
看到晚了,上个月还自己写了一个,不过 ...

这个只是把按键值用计算的方式来产生按下、弹长、长按等事件动作,连续两次按键,你可以在按下或弹起的事件里,用一个值来判断按了几次,再加上一个时长,如果超时或者中间按了其他按键,这个值就初始化到初值;
这个程序主要作用是产生事件,至少逻辑处理,要做什么事情,是你要在事件里进行编程。我这个程序,如果 JUDGE_KEY(true)在定时器里中断调用,就变成是中断式,如果在Loop循环里调用,就成了堵塞式。看你的程序需求

网友I(2022-06-23):
非常好的设计思路,如果能提高实时性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好的设计思路,如果能提高实时性就更好了

多个项目应用证明,一般的项目都能应对,如果有担心的话,也可以把调用放在定时中断里

网友J(2022-08-19):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K:
按键IO那里还是要做的更通用些就好了,我自己的项目应用中因为IO口紧张,是不太可能按键分布在连续IO口上的。

网友L:
太好了,也上个51的源码好了

网友M(2022-11-02):
楼主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N(2022-12-03):
很不错的按键逻辑处理。收藏了。

网友O(2023-05-12):
既然都用事件了,为什么还要延时防抖呢?

网友P(2023-08-21):
值得慢慢研究,加入到我的代码上去

楼主(2024-06-08):
引用 网友P:
值得慢慢研究,加入到我的代码上去

核心思想是把按键的IO转化为数值,然后通过新旧数据的运算,筛选出IO对应的不同状态值,然后使用时通过判断是否为需要的IO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