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ad读取文件数据程序,strstr无法匹配到指定字符串,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1-09-25):
要求:匹配bin文件中是否有"R_FW_FLAG"、"T_FW_FLAG"字符串,如果有返回真、和字符串所在文件中的偏移量(只使用fread读文件数据)。

问题:读取bin文件数据,strstr无法匹配到指定字符串,读出来的数据我打印出来确认跟bin文件是一样的,我的代码如下,bin文件如附件,请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time.h>
#include <conio.h>

#ifdef __cplusplus
#error "1111"
extern "C" {
#endif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 exact-width  8-bit signed   int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 exact-width 16-bit signed   int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 exact-width 32-bit signed   int  */
typedef signed long long   int64_t;   /*!< exact-width 64-bit signed   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exact-width  8-bit unsigned 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 exact-width 16-bit unsigned int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 exact-width 32-bit unsigned int  */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_t;  /*!< exact-width 64-bit unsigned int  */

void log_infox(const void *s, const uint8_t n)
{
        uint8_t i;

        if(n == 0) return;

        for(i = 0; i < n; i++)
        {
                //printf("%02X ", *(s + i));
                printf("%02X ", *((uint8_t *)s + i));
                //printf("%02X ", uint8_t*(s + i));
        }
        printf("\n");
}

#define R_FW_FLAG "R_FW_FLAG"
#define T_FW_FLAG "T_FW_FLAG"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FALSE)
#endif
#define _OK    TRUE
#define _FAIL  FALSE

FILE *fd;

#if 1
uint8_t file_read(void* buf,uint32_t offs, int len)
{
    char*  err_str = "FAIL";
    uint64_t read_sta = 0,seek_sta= 1;

        seek_sta = fseek(fd, offs, SEEK_SET);
        //printf("seek_sta=0x%x(%d),offs=0x%x(%d),len=0x%x(%d)\n",seek_sta,seek_sta,offs,offs,len,len);
    if (seek_sta != 0)
    {
            printf("\nfseek fail:fd=%d\n",fd);
        goto err;
    }

        read_sta = fread(buf, 1,len,fd);
        //printf("read_sta=0x%x(%d)\n",read_sta,read_sta);
    if (read_sta != len)
    {
            printf("\nfread fail:fd=%d,len=%d,%d\n",fd,len,fread(buf, len,1,fd));
        goto err;
    }

        //printf("file_read ok:fd=%d\n",fd);
    return _OK;

    err:
    printf("%s,fd=%d\n",err_str,fd);
    return _FAIL;
}
#endif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main-----\n");
        uint64_t seek_offset = 0,length = 0,i = 0;
        //uint64_t j = 0,k = 0;
    uint16_t upgarde_state;
        uint8_t temp_buf[500];
        uint8_t read_sta = _FAIL;
        (void) i;

        clock_t start,end;
        start = clock();

        memset(temp_buf,0x00,sizeof(temp_buf));
        if((fd = fopen("test.bin","rb"))==NULL)//同main.c目录下
        {
                printf("Open file fail!\n");
                exit(1);
        }

        fseek(fd,0L,SEEK_END);
        length = ftell(fd);
        printf("file lenght=0x%x(%d)\n",length,length);

        //file_read(&temp_buf[0],seek_offset,64);
        //log_infox(temp_buf,64);
        printf("\n");

        while(1)
        {

            read_sta = file_read((void*)temp_buf+seek_offset,seek_offset,16);
            seek_offset+=16;

                if (read_sta == _OK)
                {

                        log_infox((void*)temp_buf+(seek_offset-16),16);

                        #if 1
                        if (!(upgarde_state&0x04))
                        if (strstr(temp_buf, R_FW_FLAG) != NULL)
                        {
                                upgarde_state|= 0x04;
                                printf("check R fw flag ok!\n");
                                end = clock(); //结束时,取得结束时间

                                printf("Run time: %lf S\n",(double)(end-start)/CLOCKS_PER_SEC);
                                //break;
                        }

                        if (!(upgarde_state&0x08))
                        if (strstr(temp_buf, T_FW_FLAG) != NULL)
                        {
                                upgarde_state|= 0x08;
                                printf("check T fw flag ok!\n");
                                end = clock(); //结束时,取得结束时间

                                printf("Run time: %lf S\n",(double)(end-start)/CLOCKS_PER_SEC);
                                //break;
                        }
                        #endif
                }
                else
                {
                        goto main_end;
                }

        }

        main_end:
                end = clock(); //结束时,取得结束时间
                printf("main end: %lf S\n",(double)(end-start)/CLOCKS_PER_SEC);

        return 0;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239 Bytes, 下载次数: 1

楼主(2021-12-22):
已自行摸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