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下单片机程序,百思不得其解啊,哪里错了?

楼主: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ledbuf[]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
unsigned char ledchar[] =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
void ledscan();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char th0 = 0;
unsigned char tl0 = 0;

int main()
{
        EA = 1;
        init_interrupt0(2);

        while(1)
        {

        }

        return 0;
}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long tmp ;
        tmp = 11059200 / 12;
        tmp = (ms * tmp) / 1000;
        tmp = 65536 - tmp;

        th0 = (unsigned char)(tmp>>8);
        tl0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h0;
        TL0 = tl0;
        TR0 = 1;
        ET0 = 1;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0;

        P0 = 0x00;
        P1 = (P1 & 0xf8) | i;

        P0 = ledbuf;

        if(i < 5)
        {
                i++;
        }
        else
        {
                i = 0;
        }
}

void interrupt_0() interrupt 1
{

        TH0 = th0;
        TL0 = tl0;

        ledscan();
}

程序的目的只是为了单纯的动态刷新显示几个数,现在现象是,一开始显示六位数,显示一会后就自动跳变为只剩一位数显示了。

网友A(2021-09-25):
tmp = (ms * tmp) / 1000;  你这里除以1000是什么操作?  如果要除以1000, 你那个ms的值应该取10为单位的值吧?

网友B:
当搞不清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搞太多虚头巴脑的东西。所有东西最简化,
TH0, TL0, 全用定值赋值后,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也不要搞什么函数调用,尤其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用的函数。老老实实一行行代码,自己也容易理解人家也容易理解。

void ledscan()
这个子函数, 进去 i = 0; 你后面 那些if 根本没有意义。每次进去都是 i 都会变成 0 根本不会变。

网友C:
注释掉的语句都是错误的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ledbuf[]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
//unsigned char ledbuf[]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
unsigned char ledchar[] =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
void ledscan();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char th0 = 0;
unsigned char tl0 = 0;

int main()
{
        EA = 1;
        init_interrupt0(2);

        while(1);

        return 0;
}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long tmp ;
        tmp = 11059200 / 12;
        tmp = (ms * tmp) / 1000;
        tmp = 65536 - tmp;
        th0 = (unsigned char)(tmp>>8);
        tl0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h0;
        TL0 = tl0;
        TR0 = 1;
        ET0 = 1;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0;
        P0 = 0x00;
//        P1 = (P1 & 0xf8) | i;
        P1 =        ~(1<<i);
        P0 = ledbuf[i];
        if(i < 5)
        {
                i++;
        }
        else
        {
                i = 0;
        }
}

void interrupt_0() interrupt 1
{
        TH0 = th0;
        TL0 = tl0;
        ledscan();
}

网友D:
i = 0: P1 = XXXXX000
i = 1: P1 = XXXXX001
i = 2: P1 = XXXXX010
i = 3: P1 = XXXXX011
i = 4: P1 = XXXXX100
i = 5: P1 = XXXXX10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搞不清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搞太多虚头巴脑的东西。所有东西最简化,
TH0, TL0, 全用定值赋值 ...

static 的变量只在第一次进入时定义。后面就会保存了的。这个变量没问题的。

网友F:
谢谢大家啊,搞定了,本来是写一个秒表程序的,在这里测试数码管的时候就出错了,现在秒表改好了,我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搞不清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搞太多虚头巴脑的东西。所有东西最简化,
TH0, TL0, 全用定值赋值 ...

这里没有问题 加了static

网友F: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ledbuf[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ledchar[] =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

unsigned char key_sta[] = {1,1,1,1};

sbit key1 = P2^4;
sbit key2 = P2^5;
sbit key3 = P2^6;
sbit key4 = P2^7;

bit watch_running = 0;

void ledscan();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int ms);
void keydriver();
void keyscan();
void count_time();
void watch_show();
void watch_close();
void watch_reset();

unsigned char t0_high = 0;
unsigned char t0_low = 0;
unsigned char decimal = 0;
unsigned int integer = 0;

int main()
{
        EA = 1;
        init_interrupt0(2);
        P2 = 0xfe;

        while(1)
        {
                watch_show();
                keydriver();
        }

        return 0;
}

void init_interrupt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 / 12;
        tmp = (ms * tmp) / 1000;
        tmp = 65536 - tmp;

        t0_high = (unsigned char)(tmp>>8);
        t0_low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_high;
        TL0 = t0_low;

        TR0 = 1;
        ET0 = 1;
}

void watch_show()
{
          unsigned char buf[4];
          signed char i = 0;

          ledbuf[5] = ledchar[decimal % 10];
          ledbuf[4] = ledchar[decimal / 10];

          buf[0] = integer % 10;
          buf[1] = (integer / 10) % 10;
          buf[2] = (integer / 100) %10;
          buf[3] = (integer / 1000) % 10;

          for(i = 3;i >= 1;i--)
          {
                  if(buf[i] == 0)
                {
                        ledbuf[3 - i] = 0x00;
                }
                else
                {
                        break;
                }
          }
          for(;i >= 0;i--)
          {
                  ledbuf[3 - i] = ledchar[buf[i]];
          }

          ledbuf[3] |= 0x01;
}

void watch_close()
{
        decimal = 0;
        integer = 0;
        watch_running = 0;
}

void watch_reset()
{
        if( watch_running == 1)
        {
                 watch_running = 0;
        }
        else if( watch_running == 0)
        {
                 watch_running = 1;
        }
}

void keydriv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 = {1,1,1,1};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0; i < 4;i++)
        {
                if(backup[i] != key_sta[i])
                {
                        if(backup[i] == 0)
                        {
                                if(i == 0)
                                {
                                        watch_close();
                                }
                                else if(i == 1)
                                {
                                        watch_reset();
                                }
                        }
                        backup[i] = key_sta[i];
                }
        }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00;
        P1 = (P1 & 0xf8) | i;

        P0 = ledbuf[i];

        if(i < 5)
        {
                i++;
        }
        else
        {
                i = 0;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 {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i = 0;

        keybuf[0] = (keybuf[0] << 1) | key1;
        keybuf[1] = (keybuf[1] << 1) | key2;
        keybuf[2] = (keybuf[2] << 1) | key3;
        keybuf[3] = (keybuf[3] << 1) | key4;

        for(i = 0;i < 4;i++)
        {
                if(keybuf[i] == 0x00)
                {
                        key_sta[i] = 0;
                }
                else if(keybuf[i] == 0xff)
                {
                        key_sta[i] = 1;
                }
        }
}

void count_time()
{
        if(watch_running)
        {
                decimal++;
                if(decimal >= 100)
                {
                        decimal = 0;
                        integer++;
                        if(integer >= 10000)
                        {
                                integer = 0;
                        }
                }
        }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ms10 = 0;

        TH0 = t0_high;
        TL0 = t0_low;

        ledscan();
        keyscan();

        ms10++;
        if(ms10 >= 5)
        {
                count_time();
                ms10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