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学习笔记

楼主:
(1)    输入一行后加入了分号,这个分号很重要,加上分号后再回车就可以输入下个计算,否 则会输出计算结果。在需要获得结算结果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个分号了,直接回车即可。
(2)    如果没有结果变量的话,输出会是 ans = xxx(使用 ans 作为输出变量)
(3)    历史命令行的调用除了可以在右下角的 Command 里面调用以外,还可以通过键盘上面的按键 ↑ 和 ↓实现历史命令的查询。
(4)    创建一个一行四列的数组,数组中的每个元素用逗号或者空格分开。aa=[1 2 3 4];
(5)    创建一个多行的矩阵,不同的行用分号隔开   cc=[1 2 3 ;4 5 6 ;7 8 9]
(6)    使用 Matlab 自带的函数进行创建矩阵,比如 ones,zeros,rand 等。ones(3,3)
(7)    允许客户使用一个单一的算术运算符或函数来处理所有在矩阵中的值。
(8)    matlab 矩阵的转置,求逆矩阵:1/给矩阵 a 加上符号 a'用于求转置矩阵   2/ inv()用于求逆矩阵。3/矩阵 a 乘以 a 的逆矩阵就是求单位矩阵。注意上面的 a*inv(a)得到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整数矩阵,Matlab 存储结果的时候会以浮点的形式进行存储,Matlab 实际存储的数值和当前命令窗口显示的数值是有区别的.
(9)    执行逐个元素乘法,而不是矩阵的乘法可以使用符号 .* 来实现:
(10)    矩阵的合并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1/cc=[aa,bb] 加在行      2/cc=[aa;bb]加在列
(11)    为了表示复数的虚部,可以使用 i 或者 j 来表示
(12)    magic 函数生成 4 阶幻方矩阵 A=magic(4)  1/ A(4,2)找4行2列,A(8,8)=8,扩增行列   3/A(1:3,2)工作区中的变量来自用户创建,外部数据加载或者其它的编程加入。
(13)    使用冒号运算符,用户可以获得一个等间距序列,冒号隔开的数值分别表示 start:step:end 如果不设置 step,那么输出结果默认步是 1。
(14)    工作区中的变量来自用户创建,外部数据加载或者其它的编程加入。
(15)    >> save myfile.mat 保持这些变量退出
(16)    >> load myfile.mat 重入 加载保持这些变量
(17)    >> clear清除当前工作区中的变量
matlab 中显示字符串跟使用 C 不一样,matlab 中使用单引号即可 myText='hello world'    %特别的注意这里,显示单引号需要写两个才可以 text='you''re right'
(18)    合并两个字符串可以用如下的方法 hi=[myText,'-' text]
(19)    数字转换成字符串显示,可以用函数 num2str 或者 int2str.
>> f=71;
>> c=(f-32)/1.8;
>> tempText=['this is',num2str(c),'C']
(20)    显示任何字符串可以调用函数: >> disp('hello armfly')
(21)     max(A) %求最大值
(22)    max(A,B) %求 A,B 中的最大值
(23)     [maxA,location] = max(A) %将最大值和次最大值赋给两个变量
(24)    功能创建一个二维图:
>> x = 0:pi/100:2*pi;
y = sin(x);
plot(x,y)
给绘图加上标题xlabel('x'); ylabel('sin(x)'); title('Plot of the Sine Function')
(25)    通过函数 plot(x,y,'r--')可以改变曲线的颜色和显示方式。
(26)    把两个波形显示在一个图中,可以采用函数 hold on
x=0:pi/100:2*pi;
y1=sin(x);
y2=cos(x);
plot(x,y1)
hold on
plot(x,y2)
(27)    >> legend('sin','cos');  %加上线标 legend('sin','cos')
(28)    3-D 绘图,[X,Y] = meshgrid(-2:.2:2); Z = X .* exp(-X.^2 - Y.^2); surf(X,Y,Z)
(29)    在一幅图中绘制多个子图片,主要是通过函数 subplot 实现:subplot(2,2,1); 两行两列,第几个

Matlab 的 m 文件简易使用方法
根据 plot 不同的输入参数,主要有两种方式:
➢ plot(y),这种方式的话,主要是根据 y 的数据个数产生一个线性曲线。
➢ plot(x,y)以 x 轴为坐标进行绘制。

这个函数可以实现在一个图片上显示多个曲线。
x = 0:pi/100:2*pi;
y = sin(x);
y2 = sin(x-.25);
y3 = sin(x-.5);
plot(x,y, x,y2, x,y3)
legend('sin(x)','sin(x-.25)','sin(x-.5)')
曲线的样式和颜色都可以进行配置

复数绘图
默认情况下函数 plot 只绘制数据的实部,如果是下面这种形式,实部和虚部都会进行绘制。plot(Z) 也就是 plot(real(Z),imag(Z))。

使用函数 hold on 即可实现,这个函数我们在上一章节中已经使用过,作用就是在当前绘图的基础 上加上一个新的绘图。

Matlab 条件控制 if,else ,switch 带end
类似于 C 语言中 scanf 的函数 input    input('Enter a number: ');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