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串口波形刷新和数据分析m文件

楼主(2021-09-25):
V7-203_Matlab串口波形刷新和数据分析m文件
% ********************************************************************************************************************
% ********************************************************************************************************************
close all
clear all

%删除所有已经打开的串口,这条很重要,防止之前运行没有关闭串口
delete(instrfindall);

%打开串口COM1,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无流控制
s = serial('COM1', 'BaudRate', 115200, 'DataBits', 8, 'StopBits', 1, 'Parity', 'none', 'FlowControl', 'none');
s.ReadAsyncMode = 'continuous';
fopen(s);

fig = figure(1);

% ********************************************************************************************************************
AxisMax =  65536;    %坐标轴最大值
AxisMin = -65536;    %坐标轴最小值
window_width = 800;  %窗口宽度

g_Count =0;          %接收到的数据计数
SOF = 0;             %同步帧标志
AxisValue = 1;       %坐标值
RecDataDisp = zeros(1,100000); %开辟100000个数据单元,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RecData = zeros(1,100);        %开辟100个数据单元,用于数据处理。
Axis = zeros(1,100000);        %开辟100000个数据单元,用于X轴。

window = window_width * (-0.9); %窗口X轴起始坐标
axis([window, window + window_width, AxisMin, AxisMax]); %设置窗口坐标范围

%子图1显示串口上传的数据
subplot(2,1,1);
grid on;
title('串口数据接收');
xlabel('时间');
ylabel('数据');

%子图2显示波形的幅频响应
subplot(2,1,2);
grid on;
title( 'FFT');
xlabel( '频率');
ylabel( '幅度');

Fs = 100;        % 采样率
N = 50;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 ********************************************************************************************************************

while ishandle(fig)

    %设置同步信号标志, = 1表示接收到下位机发送的同步帧
    SOF = 0;

    %发送同步帧
    fwrite(s, 13);

    %获取是否有数据
    bytes = get(s, 'BytesAvailable');
    if bytes == 0
         bytes = 1;
    end

    %读取下位机返回的所有数据
    RecData = fread(s, bytes, 'uint8');

    %检索下位机返回的数据中是否有字符$
    StartData = find(RecData == 13);

    %如果检索到$,读取10个字节的数据,也就是5个uint16的数据
    if(StartData >= 1)
        RecData = fread(s, 5, 'uint16');
        SOF =1;
        StartData = 0;
    end

%更新接收到的数据波形
if(SOF == 1)
        %更新数据
        RecDataDisp(AxisValue) =  RecData(1);
        RecDataDisp(AxisValue + 1) =  RecData(2);
        RecDataDisp(AxisValue + 2) =  RecData(3);
        RecDataDisp(AxisValue + 3) =  RecData(4);
        RecDataDisp(AxisValue + 4) =  RecData(5);

        %更新X轴
        Axis(AxisValue) = AxisValue;
        Axis(AxisValue + 1) = AxisValue + 1;
        Axis(AxisValue + 2) = AxisValue + 2;
        Axis(AxisValue + 3) = AxisValue + 3;
        Axis(AxisValue + 4) = AxisValue + 4;

        %更新变量
        AxisValue = AxisValue + 5;
        g_Count = g_Count + 5;

        %绘制波形
        subplot(2,1,1);
        plot(Axis(1:AxisValue-1),  RecDataDisp(1:AxisValue-1), 'r');
        window = window + 5;
        axis([window, window + window_width, AxisMin, AxisMax]);
        grid on;
        title('串口数据接收');
        xlabel('时间');
        ylabel('数据');
        drawnow
end

if(g_Count== 50)
   subplot(2,1,2);
   %对原始信号做 FFT 变换
   y = fft(RecDataDisp(AxisValue-50:AxisValue-1), 50);

   %求 FFT 转换结果的模值
   Mag = abs(y)*2/N;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plot(f, Mag, 'r');
   grid on;
   title( 'FFT');
   xlabel( '频率');
   ylabel( '幅度');
   g_Count = 0;
   drawnow
end

end

fclose(s);
delet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