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流水灯 求实现思路

楼主(2021-09-2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P0口接八个红色发光LED,P1.0,P1.1,P1.2分别接三个按键,上电后流水灯自上往下,延时2秒闪烁。
P1.0按键控制流水灯工作模式,每按一次改变一次流水灯闪烁模式,从上至下,再按一次,改为从下至上闪烁。
P1.1 按一次,闪烁时延加0.5秒,最慢闪烁为4秒。
P1.2按一次,闪烁时延减0.5秒,最快闪烁为0.5秒)

网友A: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for (;time;time--)
  ;
}

按不同的键,time取不同的值,就可以改变间隔时间了

网友B:
无非就是切换函数,延迟,这不挺简单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for (;time;time--)

延时建议用定时器中断,软件延时误差不好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延时建议用定时器中断,软件延时误差不好计算。

题主刚开始学就别为难他了,简单点先把功能做出来

网友D: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timeout=0;
while(1)
{
        for(i=0;i<8;i++)
        {
                switch(mode)//暂定3个模式
                {
                        case 0:P0=TEMP;TEMP=TEMP<<i;
                                break;
                        case 1:P0=TEMP;TEMP=TEMP>>i;
                                break;
                }
                delayms(timeout);
        }
        keyval = keyscan();//按键扫描
        if(keyval==1)//模式键
        {
                mode++;
                if(mode>1)mode=0;
                switch(mode)
                {
                        case 0:TEMP=0X01;
                                break;
                        case 1:TEMP=0X80;
                                break;
                }
        }
        else if(keyval==2)//加键
        {
                timeout+=500;
        }
        else if(keyval==3)//减键
        {
                timeout-=500;
        }
}

网友E:
6楼给出了实现程序,要想时间准,可以考虑改为定时器中断模式。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sKEY0 = P1 ^ 0;
sbit sKEY1 = P1 ^ 1;
sbit sKEY2 = P1 ^ 2;
bit key0, key1, key2;
U8 k0ms, k1ms, k2ms;        //3个按键按下的时间(毫秒) 按下计数 松开清0
U16 delay = 500; //流水灯延时(毫秒)
bit lr = 0;     //流水灯方向

void InitTimer0(){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InitTimer0();
    while (1) {
        if (sKEY0 == 0) {
            lr = !lr;
            while (sKEY0 == 0);
        }
        if (sKEY1 == 0) {
            if (delay < 4000) delay += 500;
            while (sKEY1 == 0);
        }
        if (sKEY2 == 0) {
            if (delay > 500) delay -= 500;
            while (sKEY2 == 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12Mhz 1mS 定时器中断
    static U8 a = 1;
    static U16 ms = 0;
    TH0 = 0x0FC;
    TL0 = 0x18;
    if (sKEY0) {k0ms = 0;}else{if (k0ms != 0xFF) {k0ms++;}}
    if (sKEY1) {k1ms = 0;}else{if (k1ms != 0xFF) {k1ms++;}}
    if (sKEY2) {k2ms = 0;}else{if (k2ms != 0xFF) {k2ms++;}}
    key0 = !(k0ms >= 25);       //按键消抖25毫秒
    key1 = !(k1ms >= 25);
    key2 = !(k2ms >= 25);
    if (++ms >= delay) {
        ms = 0;
        P0 = ~a;
        a = lr ? _cror_(a, 1) : _crol_(a, 1);
    }

}

网友F:
不用定时器版本,误差2.5%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 4294967295
sbit KEY_0 = P1 ^ 0;
sbit KEY_1 = P1 ^ 1;
sbit KEY_2 = P1 ^ 2;
sbit Sys_HB = P3^7;
u16 TMR_ms_ACC = 0;
u8 Delay_XD = 0;                      //消抖计数
u16 Flash_delay = 2000, TMR_Flash_ACC;
bit Swap;

void main()
{u8 i;
    while (1)
    {
        if(TMR_ms_ACC)TMR_ms_ACC--;
        if(!TMR_ms_ACC)
        {   TMR_ms_ACC = 45;
                                                if(TMR_Flash_ACC)TMR_Flash_ACC--;
                                                if(!TMR_Flash_ACC)
                                                {   TMR_Flash_ACC = Flash_delay;
                                                                if(Swap)
                                                                {
                                                                        P0 = 0x80 >> i;
                                                                }else
                                                                {
                                                                        P0 = 0x01 << i;
                                                                }i = (++i) % 8;
                                                }
                                                Sys_HB ^= 1;//输出系统周期,计算TMR_ms_ACC
        }
        if(!KEY_0 || !KEY_1 || !KEY_2)
        {
            if(Delay_XD < 0xFF)Delay_XD++;
            if(Delay_XD == 250)                      //消抖
            {
                if(!KEY_0)
                                                                {
                                                                        Swap ^= 1;
                                                                }
                if(!KEY_1)
                                                                {
                                                                        if (Flash_delay < 4000)
                                                                                Flash_delay += 500;
                                                                }
                if(!KEY_2)
                                                                {
                                                                        if (Flash_delay > 500)
                                                                                Flash_delay -= 500;
                                                                }
            }
        }
        else                                                        //按键抬起
            Delay_XD = 0;                                      //Delay_XD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