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模块原理图PCB以及单片机程序源码分享

楼主(2021-09-25):
这是前段时间我个人制作的一块ADS1115模块
测试性能良好,误差较小
附件有原理图PCB和测试数据
属个人制作,请多多指教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8.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S1115.h"
#include "stdio.h"

pdata uint ADC_Result[20];
extern char dac_str[16];

/***********************************************************************************/
uint    result=0;
uchar   Initdata[4]={0};

void delay1(uchar T)
{
  while(--T);
}

/*************************************函数功能:开始ADC通信 **************************************/
void StartADcom()
{
  SDA =0;
  SCL=1;
  delay1(100);
  SDA =1;
  delay1(20);
  SDA =0;
  SCL=0;
  delay1(10);
}

/***********************************函数功能:停止ADC通信 **************************************/
void StopADcom()
{
  SDA=0;
  delay1(10);
  SCL=1;
  delay1(20);
  SDA=1;
  delay1(10);
}
/******************************** 函数功能:单字节SPI传输 **************************************/
void 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if((byte<<i)&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1(5);
          SCL=1;
          delay1(10);
      SCL=0;
      delay1(10);
        }
  delay1(5);
  SDA=1;
  delay1(5);
  SCL=1;
  delay1(10);
  SCL=0;
  delay1(10);
}
/***************************函数功能: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temp=0;
  uchar i;
  for(i=0;i<8;i++)
    {
          temp=temp<<1;           //shift left to receive next bit
          SCL=0;                        //set clock high
          delay1(10);
          SCL=1;
          delay1(5);
          if(SDA==1)                //check if Data=high  如果有数据到来
          temp|=0x01;            //yes - set bit high
      delay1(10);
    }
  SCL=0;
  delay1(5);
  SDA=0;
  delay1(5);
  SCL=1;
  delay1(20);
  SCL=0;
  delay1(5);
  SDA=1;
  return temp;
}
/**************************函数功能:配置AD转换芯片 *************************************/
void Confige1115(uint config)
{
  uchar i=0;

  Initdata[0] =0x90;       // 地址 + 写命令
  Initdata[1] =0x01;       // 指向配置寄存器
  Initdata[2] = (uchar)(config>>8);   // 配置字高字节
  Initdata[3] = (uchar)config;       // 配置字低字节,860sps,disable comparator
  SCL=1;
  StartADcom();
  for(i=0;i<4;i++)
    {
          Send_Byte(Initdata[i]);
      delay1(20);
        }
  StopADcom();
}
/*********函数功能:指向转换结果寄存器 ***************************/
void Pointregister(void)
{
  uchar i=0;
  Initdata[0] =0x90;           // 地址 + 写命令
  Initdata[1] =0x00;            // 指向转换结果寄存器
  SCL=1;
  StartADcom();
  for(i=0;i<2;i++)
    {
          Send_Byte(Initdata[i]);
      delay1(20);
        }
  StopADcom();
  delay1(10);
}
/***********************************************************************************************
函数功能:读AD转换结果
************************************************************************************************/
uint Read1115(void)
{
  uchar   ResultL,ResultH;
  uint    Result;
  Initdata[0] =0x91;         // 地址 + 读命令
  SCL=1;
  StartADcom();
  delay1(10);
  Send_Byte(Initdata[0]);
  delay1(20);
  ResultH=Read_Byte();
  delay1(10);
  ResultL=Read_Byte();
  StopADcom();
  Result=ResultH*256+ResultL;
  return   Result;
}

/*****模拟量采集转化为数字量*****************/
uint Ad_1115()
{
    uint result_gd;
    Pointregister();
    delay1(10);
        result_gd=Read1115();             //结果存储AD转化值
    return result_gd;
}

uint ADC_GET_AV(uchar num)
{
        uchar i, j;
        uint adc, temp;
        ulong Result_sum;

        Result_sum = 0;

        for(i = 0; i < num; i++)
                ADC_Result[i] = Ad_1115();

        for (i = 0; i < num - 1; i++)
                for (j = 0; j < num - 1 - i; j++)
                        if (ADC_Result[j] > ADC_Result[j + 1])
                        {
                                temp = ADC_Result[j];
                                ADC_Result[j] = ADC_Result[j + 1];
                                ADC_Result[j + 1] = temp;
                        }

        for(i = 8; i < 12; i++)
                Result_sum += ADC_Result[i];
        adc = Result_sum / 4;

        return adc;
}

上图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你的ADS1115的板子弄好了吗,差分电压精度如何?是否供电5V,才能测量5V?

网友B(2021-11-01):
你好,你的uart.c .h能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