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仿真:8*8led点阵驱动电路有错误 求指导

楼主(2021-09-25):
因为字数受限,所以只能上半个图,具体看文件

网友A:
有仿真错误,只最上面一行会亮,之后就错误,停止了。

网友B:
每个发光管电流5毫安8个需要40毫安,240和244驱动电流够?

网友B:
还有发光管的限流电阻?要知道网络上的二极管图都写明是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