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软件调试程序的问题,设置断点出现感叹号

楼主(2021-09-25):
各位大佬,我想测试一下我这个延时函数到底延时了多少时间,但是设置断点出现感叹号。去查了一下说是关于什么地址的事(图片右边汇编语言部分),按着攻略做了一下但是没有用。

网友A:
只能在绿条上设置断点,其他地方设置会有感叹号。

网友B:
你这程序没有主循环的吗,有感叹号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执行语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绿条上设置断点,其他地方设置会有感叹号。

可是我想知道这个延时函数具体延时了多少时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没有主循环的吗,有感叹号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执行语句吧

那我想知道这个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应该怎么打断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没有主循环的吗,有感叹号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执行语句吧

我试了一下不用while(1)主循环,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发现了原来我之前是直接在主函数里面做延时函数所以可以在主函数里面设断点。现在我用的是函数先声明后定义的方式写延时函数,所以在主函数那边不能设置断点。问题解决了!辛苦了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绿条上设置断点,其他地方设置会有感叹号。

我找到原因了!辛苦了大家!

网友C(2021-11-29):
MARK一下,同样的问题。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