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成字或者图案是什么设备?

楼主(2021-09-25):
哪位大佬知道滴水成字是什么设备?就是从上滴落水滴,水滴滴成文字或者滴成图案。望知道的老师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随便的提问,(没有具体方向),我也随便的回答:喷墨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随便的提问,(没有具体方向),我也随便的回答:喷墨打印机!

本来看到你这个问题,一头雾水,看到沙发的答案后,到有了方向。

感觉,自动裱花机,应该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C:
按制水滴當然用電磁閥
原理就可以參考點陣屏以下圖案是例子
黑色是有水,白色沒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制水滴當然用電磁閥
原理就可以參考點陣屏以下圖案是例子
黑色是有水,白色沒水

人家问设备,你都讲到原理了

网友D:
某一个宝上有个“水幕秋千”你去了解一下

网友E:
就跟个摇摇棒没什么差别

网友F:
单片机控制MOS管或固态继电器,
然后控制一组高速电磁阀的通断,控制水流有无形成各种图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没有做这个的?或者会做这个的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控制MOS管或固态继电器,
然后控制一组高速电磁阀的通断,控制水流有无形成各种图案。

水介高速电磁阀不好找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介高速电磁阀不好找啊!

比如如何加压,以及控制水流高速通断,用水泵还是电磁阀,
这个就需要定制开发了,水管应该非常的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如何加压,以及控制水流高速通断,用水泵还是电磁阀,
这个就需要定制开发了,水管应该非常的细。

高速通断是个什么问题。高速气阀有30hz的,水阀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