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的都实验板运行正常,Proteus仿真异常?

楼主(2021-09-25):
菜鸟遇到问题了,同一段代码写进实验板运行正常,仿真时数码管却不能正常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声明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声明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beep=P2^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um,num2,shi,ge;
uint num1;
void delay(uint xms) //有参延迟函数。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dula=1;
  P0=table[shi]; //送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wela=1;
  P0=0xfe; //送位选数据(十位);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zh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仅为响声而设。如果取消,得连同它的开关一并取消。
{ TH0=0x4c;  //重装初值。
  TL0=0xd0;
  num1++;
  if(num1>=1200) //1200×50ms=60000ms/1000=60s。原文是num1==4,后面控制LED亮灭。
  {  num1=0;
     beep=0;  //我改成了每分钟一响。
     delay(23); //短促一响
     beep=1;
}}

void zh1()interrupt 3
{
  TH1=0x4c;
  TL1=0xd0;
  num2++;
  if(num2==20)//如果计数到20,说明1秒时间到(20次×50ms=1000ms=1s)。
  {
    num2=0; //把num2清零,计数到20次再进本程序段。
    num++;
    if(num>=60) //到59秒再加1秒时,不显示60而显示0。
      num=0;
    shi=num/10; //把一个2位数分解后分别送数码管显示。
    ge=num%10;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4c;
  TL0=0xd0;
  TH1=0x4c;
  TL1=0xd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中断。
  while(1)
    display(shi,ge);
}  //每分钟慢约250ms。

GTX-1C.rar (25.05 KB, 下载次数: 3) 压缩包里有Proteus仿真文件。

网友A:
这是郭天祥挖的一个坑,好多人都掉进去了。其实在实验板上运行也不算正常,只是不易察觉。这段代码根本起不到消除鬼影的作用,使用仿真时就乱套了。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P0=0x00;        //消隐
  dula=1;        //锁存
  dula=0;

  P0=0xfe;        //送位选数据(十位);
  wela=1;        //锁存
  wela=0;

  P0=table[shi];//送段选数据。
  dula=1;        //锁存
  dula=0;
  delay(5);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郭天祥挖的一个坑,好多人都掉进去了。其实在实验板上运行也不算正常,只是不易察觉。这段代码根本起不 ...

谢谢wulin老师,这是我第三次得到你的帮助了。

要说有坑,学到中断这部分已经遇到两个了。

不过我猜想这个错误是郭老师的助手弄出来的,而非郭老师本人所为。可惜一点的是,买了实验板快一年了没有看到哪里出现过“更正”之类的消息。

网友B:
TR0、TR1是启动定时器0、1计时,而不是中断。
仿真的数码管 只要频率快了就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C:
楼上说的,是有可能频率过快的,不过目前我只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0、TR1是启动定时器0、1计时,而不是中断。
仿真的数码管 只要频率快了就无法正常显示。

  P0=table[shi];//送段选数据。
  dula=1;        //锁存
  dula=0;
  delay(5);

npn老师,你是说这个延时时间太短了?
刚才试过,把delay(5),延长到40(约延时40ms),笔划闪动着显示全了,但很难找到平衡点,就是很难使数码管稳定地显示。

上午我试过wulin老师的代码,未改动延时,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