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12F最多有几个I/O口可以使用?

楼主(2021-09-25):
对ESP模块一直是迷迷糊糊的,ESP-12F看起来I/O不少,可按要求,GPIO0、2、15都被指定了,还有RST和EN,以及不可使用的模块的9到14脚,剩下的貌似不多了,GPIO4、5、12、13、14、16是不是都可以任意当I/O口使用?GPIO2要求为高电平,但也可以当I2C的SDA引脚用,那能不能当输入或者输出脚使用呢?还有GPIO15,不拉低都不工作,能用得了吗?RXD0和TXD0也是GPIO口,如果不用串口,可以当做普通I/O使用?需要下载再断开该引脚的外围电路?9到14脚的既然不让使用,为什么还引出?有的说GPIO9和GPIO10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比较麻烦,如果真的需要,该怎么使用?
另外,是不是使用了I2C的库后,GPIO2自动改成SDA脚了?那么,使用了SPI库后,是影响了模块的6、7、8脚还是9到14脚?

网友A:
其实,换个角度看,够不够用、要是不够用扩展的话是否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换个角度看,够不够用、要是不够用扩展的话是否划算。

是想最大化利用它的I/O口,改用ESP32就大材小用了。

网友B:
手册上是怎么说的呢?

网友C:
IIC的扩展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是怎么说的呢?

手册很简单,没对这些对下载和运行有影响的I/O口进行特殊说明,所以才会云里雾里的。
手册也未说明I/O口是否有上拉电阻,我是把所有的I/O口设为输入置为高电平才知道哪些需要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