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302数码管时钟程序调不了时间

楼主(2021-09-26):
参考了几个程序的核心部分,自己修改组合了一下,就想实现一个基本的可调时钟。一共3个按键,设置,加,减。按设置可以在时,分钟之间切换,同时相应位会闪烁。秒是采用的led指示,通过定时器中断试验出的计数值来控制,不是特别准确,主要起装饰作用。。目前的现象是,能按照初始时间走时,按设置能切换闪烁,但无法加减小时或者分钟,应该是往1302写数据的程序有问题,但也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的思路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错误。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milsec;
uchar i,t,a,d,sec,hour,hour1,min,min1,flag,temp,key=0,S_flag=0,k=0;

unsigned char led[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用一维数组定义0-9、横杠、全灭

unsigned char b[4]={0x07,0x0b,0x0d,0x0e}; //扫描

unsigned char c[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CLK=P1^0;    //1302接口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key=P3^7;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S5=P1^3;                 //指示秒的led

void delay(uint xms)//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over***********************/
/********************ds1302****************************/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uchar Decimal_BCD(uchar dec)
{
  uchar bcd;
  bcd=((dec%10)&0x0f)|(((dec/10)<<4)&0xf0);
  return bcd;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c0,0xfe);
write_1302(0xc2,0xff);

write_1302(0x80,0x00);  //写初始sec
write_1302(0x82,0x10);        //写初始min
write_1302(0x84,0x18);         //写初始hour

write_1302(0x8e,0x80);        //开写保护

}

void display()
{

    switch(key)
        {
        case 0: c[0]=led[hour/10];
                        c[1]=led[hour%10];
                        c[2]=led[min/10];
                    c[3]=led[min%10];
                        break;

        case 1:        if(S_flag==0)
            {
                        c[0]=led[hour/10];
                        c[1]=led[hour%10];
            }
            else
            {
                        c[0]=0xff;
                        c[1]=0xff;
            }

                        c[2]=led[min/10];
                        c[3]=led[min%10];
                        break;

        case 2:        c[0]=led[hour/10];
                        c[1]=led[hour%10];

                if(S_flag==0)
            {
                        c[2]=led[min/10];
                        c[3]=led[min%10];
            }
            else
            {
                        c[2]=0xff;
                        c[3]=0xff;
            }
                        break;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fc;     //定时1ms
    TL0=0x18;
        EA=1;
        ET0=1;
        TR0=1;
        S5=0;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
        {
        delay(2);
        if(key1==0)
        {
        //while(!key1);
        for(i=0;((i<10)&&(key1==0));i++)          //检测按键释放
    {
    delay(1);
    }
        key++;

        if(key>2)
        key=0;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1:
                 if(key2==0)                         //调时
                 delay(2);
                         if(key2==0)
                         {

                                for(i=0;((i<10)&&(key2==0));i++)           //检测按键释放
                                {
                                delay(1);
                                }

                            hour1=hour;
                                hour1++;
                                if(hour1>23)
                                hour1=0;

                                temp=Decimal_BCD(hour1);
                                //temp=(hour1)/10*16+(hou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

                         if(key3==0)
                 delay(2);
                         if(key3==0)
                         {

                                for(i=0;((i<10)&&(key3==0));i++)                   //检测按键释放
                                {
                                delay(1);
                                }
                hour1=hour;
                                hour1--;
                                if(hour1<0)
                                hour1=23;

                                 //temp=Decimal_BCD(hour1);
                                temp=(hour1)/10*16+(hou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case 2:  if(key2==0)                         //调分
                 delay(2);
                         if(key2==0)
                         {
                                   for(i=0;((i<10)&&(key2==0));i++)
               {
                delay(1);
               }
                                if(min<59)
                                min++;
                                else
                                min=0;
                                //temp=(min)/10*16+(min)%10;
                                 temp=Decimal_BCD(min);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0,0x00);          //miao复位
                               write_1302(0x8e,0x80);
                         }

                         if(key3==0)
                 delay(2);
                         if(key3==0)
                         {
                            for(i=0;((i<10)&&(key3==0));i++)
                {
                delay(1);
                }
                                if(min>0)
                                min--;
                                else
                                min=59;
                                temp=(min)/10*16+(min)%10;
                                 //temp=Decimal_BCD(min);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0,0x00);          //miao复位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

   }
   }
   }
}

void main()
{

    cmg();//数码管锁存 (关闭开发板数码管)
        ds1302_init();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1ms
    TL0=0x18;
    //TL0 = (65536-1932)/256;        //设置定时初值                10ms
    //TH0 = (65536-1932)%256;
        //TH0=0xfb;     //定时ms
     //TL0=0x74;
        /*t++;
        if(t==255)
        {
            t=0;
                S5=!S5;
        }
         */

        d++;
        if(d==20)
        {
        d=0;
    write_1302(0x8e,0x00);
        //sec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mi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hour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write_1302(0x8e,0x80);
        }

        milsec++;
        if(milsec==440)
        {
                milsec=0;
                S_flag=!S_flag;
                S5=!S5;
        }

    if(k==4)
    k=0;
    P0=c[k];
    P2=b[k++];
    delay(1);
    P2=0xff;
}

网友A:
写入数据适当加延时或空操作,太快芯片反应不过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数据适当加延时或空操作,太快芯片反应不过来错误。

其实我也觉得可能是这个节奏上有问题,尤其是显示刷新的太快。

网友B:
能否把写函数的这三句: IO=ACC0;  SCLK=0; SCLK=1;顺序改一下再加个延时,改为:  SCLK=0;  IO=ACC0;SCLK=1;_nop_(); 或者你再看看手册,按你写的时序,延时不够。

网友C:
楼上已经有人说了,在读写时钟间增加延时
可以在调用函数时先让时钟线低电平SCLK=0;
这样的话,DS1302的SDA就会经历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也就不用在乎它是上升沿写入还是下降沿写入了

IO=ACC0;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ACC=ACC>>1;
_nop_();

网友D:
那么多人给你分析了代码,我就不看你的代码了, 就提几个关键的时序,
RST = 0    =>  RST =1     手册上要求最少 4us 间隔,实际测试 2us 的间隔是有必要的。
CLK = 0   =>   RST =1     手册上要求最少2us 间隔  实际测试最少 0.3us 是有必要的。
在STC8系列单片机, 24MHz 下。
IO = 0  =>   IO = 1     如IO有上拉电阻, 可在 IO = 1 后 立刻 CLK = 1
如没有上拉电阻,  IO = 1 后  最少 3个 NOP 才可以 CLK = 1
IO = 1   =>   IO =0     无论有没有上拉电阻,  IO =0 后 都可以立刻  CLK = 1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再看下。单片机水平还很菜,不过也在努力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是1302写不进去时间,是按键扫描函数有问题。。按下设置后,再次扫描按键函数时,因为检测不到按键按下,所以进不去函数了,因此也无法扫描到加减语句,修改if嵌套就好了。但是现在加减还是有点卡顿,需要慢一点按,偶尔不太灵,不过还能接受吧

楼主:
按键卡顿,把keyscan()函数放中断里面,设置一个合理的扫描时间,灵敏度提高,有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键卡顿,把keyscan()函数放中断里面,设置一个合理的扫描时间,灵敏度提高,有改善。

中断里不要放太多东西
不要用太长(>1ms)的delay
贴段代码让你参考一下
void keyscan()
{static u8 Delay_XD;//静态局部变数,离开函数后保持数值
bit Key_Add, Key_Dec;//局部变数,离开函数后清零
        if(!key1 || !key2 || !key3)//有键按下
        {
                if(Delay_XD<0xFF)Delay_XD++;//消抖延时并限制溢出
                if(Delay_XD == 250)//延时250个周期
                {
                        if(!key1)//功能键按下
                        {
                                key++;
                                if(key>2)key=0;
                        }
                        if(!key2)//加键按下
                        {
                                Key_Add = 1;//加标志位置1
                        }
                        if(!key3)//减键按下
                        {
                                Key_Dec = 1;//减标志位置1
                        }
                }
        }else{
                Delay_XD = 0;//没有键按下清零
        }
        switch(key)
        {
                case 1:
                        if(Key_Add)
                        {
                                hour1=hour;
                                hour1++;
                                if(hour1>23)
                                        hour1=0;

                                temp=Decimal_BCD(hour1);
                                //temp=(hour1)/10*16+(hou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

                        if(Key_Dec)
                        {
                                hour1=hour;
                                hour1--;
                                if(hour1<0)
                                        hour1=23;

                                //temp=Decimal_BCD(hour1);
                                temp=(hour1)/10*16+(hou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case 2:
                        if(Key_Add)
                        {
                                if(min<59)
                                        min++;
                                else
                                        min=0;
                                //temp=(min)/10*16+(min)%10;
                                temp=Decimal_BCD(min);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0,0x00);          //miao复位
                                write_1302(0x8e,0x80);
                        }

                        if(Key_Dec)
                        {
                                if(min>0)
                                        min--;
                                else
                                        min=59;
                                temp=(min)/10*16+(min)%10;
                                //temp=Decimal_BCD(min);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0,0x00);          //miao复位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里不要放太多东西
不要用太长(>1ms)的delay
贴段代码让你参考一下

谢谢热心的回复。

网友F:
判断问题要精准!
1302能走时,说明初始化正常,说明写入时间正常,说明写入代码没问题。不能设置时间,就去查按键代码了。

什么延时啊、节奏啊、中断啊、、、都是空的!除非你初始化用的不是与设置时间是2套写入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判断问题要精准!
1302能走时,说明初始化正常,说明写入时间正常,说明写入代码没问题。不能设置时间,就 ...

对,排查问题思路要清晰,我就有点糊涂了。开始以为是定时器读取频率太快,可能导致写入时间出问题,直到增加延时还不行,我才看出按键函数有大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