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插入物联卡放置几天后写入数据后不保存丢失

楼主(2021-09-26):
单片机插上物联卡写入数据后。放置几天后再次测试里面数据丢失。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物联卡能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联卡能写数据?

数据写道单片机,也是一个设备。数据是写道芯片里的。但是写完后放置几天,再次上电去测试的时候数据就丢失了

楼主:
就是一个监控设备,物联卡就是起到一个传输数据的作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
什么物联卡?
什么设备?
什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