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个单片机UART串口通信的例程,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9-26):
还有问一下好心人,复制代码到这儿怎么保留空格?我这一个个手打出来的空格【 哭笑】

#include "reg52.h"

bit cmdArrived = 0;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0;
unsigned char cntTXD = 0;
unsigned char *ptrTXD;

unsigned char Array1[1] = {1};
unsigned char Array2[2] = {1,2};
unsigned char Array3[4] = {1,2,3,4};
unsigned char Array4[8] = {1,2,3,4,5,6,7,8};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if(cmdArrived == 1)
        {
             cmdArrived = 0;
             switch(cmdIndex)//根据接受到的命令发送不同的数据
            {
                  case(1):ptrTXD = Array1;cntTXD = sizeof(Array1);TI = 1;break;//将Array1第一个元素的地址赋给指针变量
                  case(2):ptrTXD = Array2;cntTXD = sizeof(Array2);TI = 1;break;
                  case(3):ptrTXD = Array3;cntTXD = sizeof(Array3);TI = 1;break;
                  case(4):ptrTXD = Array4;cntTXD = sizeof(Array4);TI = 1;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ES = 1;
    TR1 = 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cmdIndex = SBUF;
         cmdArrived = 1;
         RI = 0;
    }
    if(TI)
   {
         TI = 0;
         if(cntTXD > 0)
         {
              SBUF = *ptrTXD;
              ptrTXD++;
              cntTXD--;
         }
    }
}

网友A:
看程序没啥问题哦,检查一点电脑安装了串口驱动没有,还有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调对没有

网友B:
把串口助手实验截图发出来。

楼主:
这是哪个串口助手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没啥问题哦,检查一点电脑安装了串口驱动没有,还有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调对没有

我补发了串口调试助手的图,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吗?

网友C:
先从Keil4复制到windows记事本,然后从记事本复制到论坛就可以保留注释和空格了,你是从哪里复制过来的,居然不能保留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串口助手实验截图发出来。

我补发了串口调试助手的图,能帮我看看问题是啥吗?

网友D:
每个型号单片机,甚至不同的定时器都有不同的波特率算法。你的这个波特率公式很古老啊,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你确定和你的单片机匹配么?

网友E:
先仿真调试,看看程序是否进入串口中断了。

网友F:
看程序没啥问题呀,可以尝试更换一下Txd和Rxd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