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Keil5调试的时候35,36,37行是不可执行的吗?,我的LCD1602初始化不成....

楼主(2021-09-26):
(图片)

网友A:
肯定是执行的呀,注意检查读写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别优化,且编译器选5.0版本,就能执行了。

网友C:
是编译器优化惹的祸,设置较低的优化级别就可以跟踪到这儿了。

网友D:
别用Keil 5这么幼稚的说法。如果是C51的话,你这段代码(35~37行)应该被编译并且被执行。

现在很明显,你说的“Keil5”其实是RVMDK,对于这种编译器来说,没有声明volatile属性,你这段代码显然被当成了没用的废话,被编译器忽略掉了,没有产生对应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