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24C16和24C16EN的区别在哪?换了以后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2021-09-26):
单片机型号为90C52RC 换了个普通的24C16就不能用 数据写不进去  换上原装的24C16EN 就可以

网友A:
尾缀是EN的没有找到规格书,是不是是MICROCHIP的?24c160,SPI模式,一般的是I2C模式,

网友B:
市面上几乎是所有的24Cxx系列都是向着AT24xx系列兼容的,也就是说,都是兼容IIC
你只要是标准的IIC通讯方式,到哪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它要标准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
像你这个情况,无非就以下几种:
1,硬件问题,可能是你用的24C16是坏的,也可能是没有接触好
2,软件问题,可能是代码本身有问题,我之前用自己的代码就遇到过,用PIC的EEPROM随便可以读写,但到了国产的就不行,搞了半天是我IIC延时不对,时间太短了,但PIC的反应速度快,所以,一直都是可以的,我就想当然的觉得我代码就是对的....

你最好是把代码和电路上传,不然就是猜.......

网友C:
有一点你要留意,有些EEPROM第七脚低电平才可以写入数据,比如AT,还有一些是高电平才能写入数据

网友D:
如果硬件不坏的话,多半时时序时间问题。
将程序的时序调慢一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