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51单片机流水灯断电后,再次通电恢复到断电时正处于的状态

楼主(2021-09-26):
(无正文)

网友A:
存储方式每变化就存储

网友B:
除了存盘,别无他法。

网友C:
那就要把灯的状态保存到FLASH或者EEPROM中,每次上电初始话的时候都去读状态就好了

网友D:
1、将流灯分解成N步。
2、做个步序计数器,运行到第X步,就将X写入步序计数器中。
3、步序计数器必须是非易失性存储(用FLASH或EEPROM)。
4、开机后从步序计数器调出步序,并从此步开始流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将流灯分解成N步。
2、做个步序计数器,运行到第X步,就将X写入步序计数器中。
3、步序计数器必须是非 ...

方便写一段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