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七彩灯(两引脚)颜色如何变幻?

楼主(2021-09-26):
普通两引脚的七彩LED灯,用程序如何控制变特定一种颜色(蓝色、红色、绿色、白色)?

网友A:
我的两脚的彩色LED,只会固定的顺序闪,不会接收指令。

网友B:
是指插件的那种变色LED吧?这种没法控制的,想自己控制,用贴片的那种WS2812B,接线简单可以无级串联。

网友C:
4脚LED可以控制颜色,两脚的通电自闪烁,也有一种正反接亮两种颜色的。

网友D:
根据灯的接法,以及手册说明来。

楼主:
是两脚插件那种LED灯,它的七彩色是按顺序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脚LED可以控制颜色,两脚的通电自闪烁,也有一种正反接亮两种颜色的。

不要4脚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脚的彩色LED,只会固定的顺序闪,不会接收指令。

有说明书说明每种颜色是时长吗?就是每种颜色顺序亮是相隔多久U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说明书说明每种颜色是时长吗?就是每种颜色顺序亮是相隔多久US

LED 7彩闪灯,一般分块闪慢闪两种, 快闪约 0.2秒 满闪约1.5秒, 之所以约,和你的电流有关,电流越大闪的约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说明书说明每种颜色是时长吗?就是每种颜色顺序亮是相隔多久US

不受控制的,估计你用不上,帮你找了个视频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看的,不行就只能发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