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数字电压表设计+仿真图,采用lcd1602显示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BaoJing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端口A的时钟
                //配置端口模式并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配置端口默认电平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int main(void)
{
  int a,b,c,d;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LCD1602_ShowStr(2,0,"adcvalue=0.0V",13);
        BaoJing_Init();
        while(1)
        {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float)b*(5.0/4096);
                a=temp/1;     //整数部分
                c=temp*10;
                d=c%10;       //小数部分
                LCD_ShowNum(11,0,a);  //动态显示
                LCD_ShowNum(13,0,d);

                if(a >= 3 && d >= 3)   //判断报警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Bit_RESET); // PA4输出低电平
                        delay_ms(20);
                }els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
}

Proteus8.8仿真的时候需要重新选择hex文件,到这个目录 ..\STM32程序 - 副本\Project\Objects\LWl-F103.hex:

网友A(2021-10-16):
双击单片机后重新选择hex文件,就能仿真了 谢谢楼主

网友B(2021-12-14):
楼主设计的真好,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设计 令我茅塞顿开 感谢楼主

网友D:
根本用不了

网友E(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双击单片机后重新选择hex文件,就能仿真了 谢谢楼主

能给一下具体的操作吗,谢谢啦

网友E:
我仿真运行后显示器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我的液晶显示屏也不显示

网友G:
missing file for STM32 Proteus
Q1 should be BD135..

网友H(2023-04-25):
能测交流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