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H7+HAL库+pwm输入捕获

楼主(2021-09-26):
道友们,在pwm输入捕获中,我想用TIM4的Channel1产生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然后只用TIM1定时器的Channel1去捕获,(用两个通道去捕获我可以实现),最后通过捕获的值计算出TIM4定时器产生的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可以实现的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教程但怎么试都实现不了。有么有道友实现了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实现的条件是,TIM1的速率(中断时间),远大于TIM4。相近时,会发生来不及采样(或漏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的条件是,TIM1的速率(中断时间),远大于TIM4。相近时,会发生来不及采样(或漏采)。

首先感谢道友。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说的“TIM1的速率(中断时间)”是不是指TIM1的脉冲频率?谢谢。

网友A:
分卷尺量纸的厚度显然是不行的,要求千分卡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卷尺量纸的厚度显然是不行的,要求千分卡尺测量。

道友,很感谢您的回复,我看到你在我问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相关问题上也回答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捕捉单片机定时器产生的pwm,并输入给伺服电机的信号和捕获伺服电机反馈的脉冲信号有什么区别?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