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stm32单片机之串口1解析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2021-09-26):
一款机械臂程序分享
/***************************************************************
        @笔者:tacbo
        功能列表:
        1、单个舵机控制(支持PWM舵机和总线舵机)
        2、多个舵机控制(支持PWM舵机和总线舵机)
        3、手柄控制舵机
        4、串口控制舵机
        5、OLED显示舵机的执行情况
        6、USB一键下载
        7、可支持总线MP3 总线WIFI等设备
        8、上位机图形化编程
        9、控制6自由度机械臂
***************************************************************/

#include "tb_rcc.h"                        //配置时钟文件
#include "tb_gpio.h"                //配置IO口文件
#include "tb_global.h"                //存放全局变量
#include "tb_delay.h"                //存放延时函数
#include "tb_type.h"                //存放类型定义
#include "tb_usart.h"                //存放串口功能文件
#include "tb_timer.h"                //存放定时器功能文件

#include "ADC.h"                        //存放ADC的
#include "PS2_SONY.h"                //存放索尼手柄
#include "w25q64.h"                        //存储芯片的操作
#include "oled_i2c.h"                //OLED文件

#include <stdio.h>                        //标准库文件
#include <string.h>                        //标准库文件
#include <math.h>                        //标准库文件

#define VERSION                                20170919        //版本定义
#define CYCLE                                 1000                //PWM模块周期
#define PS2_LED_RED                  0x73                //PS2手柄红灯模式
#define PS2_LED_GRN                  0x41                //PS2手柄绿灯模式
#define PSX_BUTTON_NUM                 16                        //手柄按键数目
#define PS2_MAX_LEN                 64                        //手柄命令最大字节数
#define FLAG_VERIFY                 0x25                //校验标志
#define ACTION_SIZE                 0x80                //一个动作的存储大小

#define 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                        (((8<<10)-2)<<10)//(8*1024-1)*1024                //eeprom_info结构体存储的位置

void system_init(void);                                        //系统初始化
void beep_led_dis_init(void);                        //开机提示
void handle_nled(void);                                        //LED工作指示灯提示
void soft_reset(void);                                        //软件复位

void car_pwm_set(int car_left, int car_right);        //电机控制函数
void handle_ps2(void);                                                        //手柄数据解析
void handle_button(void);                                                //手柄按键解析
void parse_psx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mode);        //手柄按键解析子函数
void handle_car(void);                                                                                //摇杆数据解析控制车

void handle_uart(void);                                        //串口解析
void parse_cmd(u8 *cmd);                                //命令解析

void action_save(u8 *str);                                //动作保存函数
int get_action_index(u8 *str);                        //获取动作组序号
void print_group(int start, int end);        //打印动作组
void int_exchange(int *int1, int *int2);        //两个int互换

void do_group_once(int group_num);                 //执行动作组1次
void handle_action(void);                                //处理动作组执行
u8 check_dj_state(void);                                //获取舵机的状态

void do_action(u8 *uart_receive_buf);                        //执行动作
void replace_char(u8*str, u8 ch1, u8 ch2);                //字符串字母替换
void rewrite_eeprom(void);                                                //写入eeprom_info结构体
void handle_adc(void);                                                        //处理ADC数据
void handle_oled(void);                                                        //处理OLED数据

u8 psx_buf[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存储手柄的数据
const char *pre_cmd_set_red[PSX_BUTTON_NUM] = {                                        //红灯模式下按键的配置
        "<PS2_RED01:#005P0600T2000!^$DST:5!>",        //L2
        "<PS2_RED02:#005P2400T2000!^$DST:5!>",        //R2
        "<PS2_RED03:#004P0600T2000!^$DST:4!>",        //L1
        "<PS2_RED04:#004P2400T2000!^$DST:4!>",        //R1
        "<PS2_RED05:#002P2400T2000!^$DST:2!>",        //RU
        "<PS2_RED06:#003P0600T2000!^$DST:3!>",        //RR
        "<PS2_RED07:#002P0600T2000!^$DST:2!>",        //RD
        "<PS2_RED08:#003P2400T2000!^$DST:3!>",        //RL
        "<PS2_RED09:$DJ_RECORD_DO:1!>",                        //SE    执行1次
        "<PS2_RED10:$DJ_RECORD_CLEAR!>",                //AL        清除
        "<PS2_RED11:$DJ_RECORD!>",                                //AR        学习
        "<PS2_RED12:$DJR!>",                                        //ST
        "<PS2_RED13:#001P0600T2000!^$DST:1!>",        //LU
        "<PS2_RED14:#000P0600T2000!^$DST:0!>",        //LR
        "<PS2_RED15:#001P2400T2000!^$DST:1!>",        //LD
        "<PS2_RED16:#000P2400T2000!^$DST:0!>",        //LL
};

const char *pre_cmd_set_grn[PSX_BUTTON_NUM] = {                                        //绿灯模式下按键的配置
        "<PS2_GRN01:$!>",        //L2
        "<PS2_GRN02:$!>",        //R2
        "<PS2_GRN03:$!>",        //L1
        "<PS2_GRN04:$!>",        //R1
        "<PS2_GRN05:$!>",        //RU
        "<PS2_GRN06:$!>",        //RR
        "<PS2_GRN07:$!>",        //RD
        "<PS2_GRN08:$!>",        //RL
        "<PS2_GRN09:$!>",        //SE
        "<PS2_GRN10:$!>",        //AL-NO
        "<PS2_GRN11:$!>",        //AR-NO
        "<PS2_GRN12:$!>",        //ST
        "<PS2_GRN13:$!>",        //LU
        "<PS2_GRN14:$!>",        //LR
        "<PS2_GRN15:$!>",        //LD
        "<PS2_GRN16:$!>",        //LL
};

/*"D:\DreamSpark\OLED\MP3_UI.bmp",0 图片取模数据
unsigned char MY_PIC[]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
        0x80,0xFF,0x80,0xEE,0xEE,0xEE,0xF5,0xFB,0xFF,0x9C,0xBE,0xB6,0xB6,0x88,0xFF,0x00,
};
*/

int i;                                                //常用的一个临时变量
u8 car_dw = 1;                                //摇杆档位控制
u8 group_do_ok = 1;                        //动作执行完成标志
int do_start_index;                        //动作组执行 起始序号
int do_time;                                //动作组执行 执行次数
int group_num_start;                //动作组执行 起始序号
int group_num_end;                        //动作组执行 终止序号
int group_num_times;                //动作组执行 起始变量
u32 dj_record_time = 1000;        //学习时间默认1000

/*-------------------------------------------------------------------------------------------------------
*  程序从这里执行
*  这个启动代码 完成时钟配置 使用外部晶振作为STM32的运行时钟 并倍频到72M最快的执行速率
-------------------------------------------------------------------------------------------------------*/

int main(void)
        {
        tb_rcc_init();                ///时钟初始化 已经备注

        tb_gpio_init();                ///IO初始化 打开时钟

        tb_global_init();        //全局变量初始化

        nled_init();                ///工作指示灯初始化

//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dj_io_init();                ///舵机IO口初始化

        //w25q64 init
        W25Q_Init();                                //动作组存储芯片初始化

        if(W25Q_TYPE != W25Q64){        //判断是否是W25Q64芯片
                while(1)beep_on();                //如果不是则长鸣,说明芯片有问题,无法通信
        }
        W25Q_Read((u8 *)(&eeprom_info), 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 sizeof(eeprom_info));        //读取全局变量
        if(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        //判断版本是否是当前版本
                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复制当前版本
                eeprom_info.dj_record_num = 0;                //学习动作组变量赋值0
                rewrite_eeprom();                                        //写入到存储器  ///把结构体里面的内容读取处理 然后再把内容写进去
        }

        //ADC_init();        ///ADC初始化

        //PSX_init();        //手柄初始化 GPIO

        TIM2_Int_Init(20000, 71);        ///舵机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中断输出高电平

        ///小车 pwm 初始化   利用了高级定时器 PWM引脚输出
        TIM3_Pwm_Init(1000, 239);
        TIM4_Pwm_Init(1000, 239);
        car_pwm_set(0,0);        //设置小车的左右轮速度为0

        //串口1初始化
        tb_usart1_init(115200); //配置结构体,不包括使能串口
        uart1_open();  //打开串口中断

        //串口2初始化
        tb_usart2_init(115200);
        uart2_open();

        //串口3初始化
        tb_usart3_init(115200);
        uart3_open();

        //总中断打开
        tb_interrupt_open();

        //三个串口发送测试字符
        uart1_send_str((u8 *)"uart1 check ok!");
        uart2_send_str((u8 *)"uart2 check ok!");
        uart3_send_str((u8 *)"uart3 check ok!");

        //总线输出 复位总线舵机
        zx_uart_send_str((u8 *)"#255P1500T2000!");

        //系统滴答时钟初始化
        SysTick_Int_Init();

        //蜂鸣器LED 名叫闪烁 示意系统启动
        beep_led_dis_init();

        //执行预存命令
        if(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
                if(eeprom_info.pre_cmd[0] == '
) {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eeprom_info.pre_cmd);///把储存的数据读取出来
                        uart1_mode = 1;
                        uart1_get_ok = 1;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
        }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while(1)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解析命令模式  串口改变变量和按键 公用这个函数 解析动作,解析动作只是改变舵机的变量,舵机控制在中断函数
                {
                handle_nled();                //处理信号灯   ///利用系统内部定时器SysTick
                handle_ps2();                //处理手柄           初始化   把手柄的数据读取出来

                handle_button();        //处理手柄按钮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获取按键状态 控制舵机
                handle_car();                //处理摇杆控制小车

                handle_uart();                //处理串口接收数据              //定义一个指针,可以被多个函数调用 中断接收串口数据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handle_action();        //处理动作组    main 865

                handle_adc();                //处理ADC
                handle_oled();                //处理OLED显示
        }
}

//开机指示函数,蜂鸣器和工作指示灯鸣3声作为开机指示
void beep_led_dis_init(void) {
        beep_on();nled_on();tb_delay_ms(100);beep_off();nled_off();tb_delay_ms(100);
        beep_on();nled_on();tb_delay_ms(100);beep_off();nled_off();tb_delay_ms(100);
        beep_on();nled_on();tb_delay_ms(100);beep_off();nled_off();tb_delay_ms(100);
}

///工作指示灯处理,间隔1000MS闪烁一次
void handle_nled(void) {
        static u32 time_count=0;
        static u8 flag = 0;
        if(systick_ms-time_count > 1000)  {
                time_count = systick_ms;
                if(flag) {
                        nled_on();
                } else {
                        nled_off();
                }
                flag= ~flag;
        }
}

//软件复位函数,调用后单片机自动复位
void soft_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

//小车控制函数
//参数 左轮速度和右轮速度 范围 -1000 到 1000
void car_pwm_set(int car_left, int car_right) {

        if(car_left >= CYCLE)car_left = CYCLE-1;
        else if(car_left <= -CYCLE)car_left = -CYCLE+1;
        else if(car_left == 0)car_left = 1;

        if(car_right >= CYCLE)car_right = CYCLE-1;
        else if(car_right <= -CYCLE)car_right = -CYCLE+1;
        else if(car_right == 0)car_right = 1;

        //car_left = car_left/car_dw;
        //car_right = car_right/car_dw;

        if(car_right>0) {
                TIM_SetCompare4(TIM4,1);
                TIM_SetCompare3(TIM4,car_right);  ///设置CCR,初始化已经设置的CCR没影响  占空比
        }
        else
                {
                TIM_SetCompare4(TIM4,-car_right);
                TIM_SetCompare3(TIM4,1);

        }

        if(car_left>0)
                {
                TIM_SetCompare4(TIM3,1);
                TIM_SetCompare3(TIM3,car_left);   ///设置占空比 CCR PWM比较寄存器
        }
        else
        {
                TIM_SetCompare4(TIM3,-car_left);
                TIM_SetCompare3(TIM3,1);

        }

//        //总线马达设置
//        sprintf((char *)cmd_return, "#0233P%dT0!#034P%dT0!",
//        (int)(1500+car_left), (int)(1500+car_right));
//        zx_uart_send_str(cmd_return);

        return;
}

//处理手柄
void handle_ps2(void)
        {
        static u32 systick_ms_bak = 0;
        //每20ms处理1次
        if(systick_ms - systick_ms_bak < 20)
                {
                return;
        }

        systick_ms_bak = systick_ms;

        //读写手柄数据
        psx_write_read(psx_buf); //把psx buf数据处理

#if 0
                //测试手柄数据,1为打开 0为关闭
        sprintf((char *)cmd_return, "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r\n",
        (int)psx_buf[0], (int)psx_buf[1], (int)psx_buf[2], (int)psx_buf[3],
        (int)psx_buf[4], (int)psx_buf[5], (int)psx_buf[6], (int)psx_buf[7], (int)psx_buf[8]);
        uart1_send_str(cmd_return);
#endif

        return;
}

//处理手柄按键
void handle_butto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psx_button_bak[2] = {0};///首先对这个数组清空
        //对比两次获取的按键值是否相同 ,相同就不处理,不相同则处理

        if((psx_button_bak[0] == psx_buf[3])   //psx buf 是已经获取的值
        && (psx_button_bak[1] == psx_buf[4]))
        {

        }

        else {
                //处理buf3和buf4两个字节,这两个字节存储这手柄16个按键的状态
                parse_psx_buf(psx_buf+3, psx_buf[1]);   ///获取状态  把按键获取的数值 输入到函数处理
                psx_button_bak[0] = psx_buf[3];//把这两个值 放入到数组
                psx_button_bak[1] = psx_buf[4];
        }
        return;
}

//处理手柄按键字符,buf为字符数组,mode是指模式 主要是红灯和绿灯模式  获取按钮状态
void parse_psx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mode) ///mode就是红灯或者绿灯
        {
        u8 i, pos = 0;
        static u16 bak=0xffff, temp, temp2;
        temp = (buf[0]<<8) + buf[1];

        if(bak != temp)
                {
                temp2 = temp;
                temp &= bak;
                for(i=0;i<16;i++) {//16个按键一次轮询
                        if((1<<i) & temp)
                                {
                        }

                                else
                                        {
                                if((1<<i) & bak)
                                        {        //press 表示按键按下了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把数组清空
                                        if(mode == PS2_LED_RED)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red[i], strlen(pre_cmd_set_red[i]));
                                        }
                                                else if(mode == PS2_LED_GRN)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grn[i], strlen(pre_cmd_set_grn[i]));
                                        } //把按下的按键对应的数值传递给接收数组 用来解析

                                                        else continue;

                                        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u8 *)"^"); ///通过按键 解析模式
                                        if(pos)
                                                uart_receive_buf[pos-1] = '\0';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u8 *)"[        DISCUZ_CODE_0        ]quot;)) //命令模式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0;
                                                strcpy((char *)cmd_return, (char *)uart_receive_buf+11);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cmd_return);
                                                uart1_get_ok = 1;
                                                uart1_open();
                                                uart1_mode = 1;
                                        }

                                                else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u8 *)"#"))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0;
                                                strcpy((char *)cmd_return, (char *)uart_receive_buf+11);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char *) cmd_return);
                                                uart1_get_ok = 1;
                                                uart1_open();
                                                uart1_mode = 2;
                                        }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bak = 0xffff;
                                } else {//release 表示按键松开了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if(mode == PS2_LED_RED)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red[i], strlen(pre_cmd_set_red[i]));
                                        } else if(mode == PS2_LED_GRN)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grn[i], strlen(pre_cmd_set_grn[i]));
                                        } else continue;

                                        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u8 *)"^");
                                        if(pos) {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pos, (u8 *)"[        DISCUZ_CODE_0        ]quot;))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0;
                                                        strcpy((char *)cmd_return, (char *)uart_receive_buf+pos);
                                                        cmd_return[strlen((char *)cmd_return) - 1] = '\0';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cmd_return);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1;
                                                } else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pos, (u8 *)"#"))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0;
                                                        strcpy((char *)cmd_return, (char *)uart_receive_buf+pos);
                                                        cmd_return[strlen((char *)cmd_return) - 1] = '\0';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cmd_return);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2;
                                                }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
                                }

                        }
                }
                bak = temp2;
                beep_on();mdelay(10);beep_off();
        }
        return;
}

//int型 取绝对值函数
int abs_int(int int1) {
        if(int1 > 0)return int1;
        return (-int1);
}

//处理小车函数 主要处理摇杆的数据 这里 8为左摇杆 6为右摇杆
void handle_car(void)
        {
        static int car_left, car_right, car_left_bak, car_right_bak;

        if(psx_buf[1] != PS2_LED_RED)return;

        if(abs_int(127 - psx_buf[8]) < 5 )
                psx_buf[8] = 127;

        if(abs_int(127 - psx_buf[6]) < 5 )
                psx_buf[6] = 127;

        car_left = (127 - psx_buf[8]) * 8;
        car_right = (127 - psx_buf[6]) * 8;

//        if(abs_int(car_left_bak-car_left) < 20 && abs_int(car_right_bak-car_right) < 20)return;
//        if(abs_int(car_left_bak-car_left) > 40)car_left_bak = car_left;
//        if(abs_int(car_right_bak-car_right) > 40)car_right_bak = car_right;

        if(car_left != car_left_bak || car_right != car_right_bak)
                {
                car_pwm_set(car_left, car_right);   ///把速度传送到定时器PWM寄存器
                car_left_bak = car_left;
                car_right_bak = car_right;
        }
}

//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首先通过中断获取串口的数据
void handle_uart(void)

///串口接收中断,判断中断标志位,进入中断函数,把数据保存在数组,判断数组内容,返回uart1_get_ok
///当接收到数据之后,马上执行串口解析动作,判断数据,执行动作
    {
    if(uart1_get_ok)

        {
        if(uart1_mode == 1)  //命令模式
            {
            //uart1_send_str("cmd:");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解析命令模式
        }

        else if(uart1_mode == 2)           ///单个命令 只有一种模式
            {            //单个舵机调试
            //uart1_send_str("sig:");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处理接收数据内容
        }

            else if(uart1_mode == 3)
                {        //多路舵机调试
            //uart1_send_str("group:");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4)
                    {        //存储模式
            //uart1_send_str("save:");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action_save(uart_receive_buf);
        }

        uart1_mode = 0;
        uart1_get_ok = 0;
    }

    return;
}

/*
    所有舵机停止命令:$DST!
    第x个舵机停止命令:$DST:x!
    单片机重启命令:$RST!
    检查动作组x到y组命令:$CGP:x-y!
    执行第x个动作:$DGS:x!
    执行第x到y组动作z次:$DGT:x-y,z!
    小车左轮x速度,右轮y速度:$DCR:x,y!
    所有舵机复位命令:$DJR!
    获取应答信号:$GETA!
*/
//命令解析函数
void parse_cmd(u8 *cmd)
    {
    int pos, i, index, int1, int2;
    u8 temp_buf[160];
    u32 long1;

    //uart1_send_str(cmd);

    if(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u8 *)"$DST!"), pos)  ///接收信息比较 所有舵机停止命令:$DST!
        {
        group_do_ok  = 1;         //动作执行完成标志

        for(i=0;i<DJ_NUM;i++)    ///停止舵机
……………………

代码下载: